[电源] 无外壳车充,套用打印机电源盒

楼主(2023-02-12):
逛鱼看到密密麻麻的元件就下单了,10多元钱,应比宝上10多元的要好吧。无外壳需自己焊接,适合折腾玩,看到上面印有日期2016年,上图片了。
用两手机充电测试各U口,很不错,充电很快了。

网友:
车充用料看着不 错,自用合适

网友:
看着用料不错,实际能不能用是另一回事。既然买了就焊起来看看能否正常工作吧。

但是我很好奇,没外壳你要怎么用?

网友:
能用就行,几年前买过类似物品,用车载充电头前部分塑料件安装,USB部分线路板裸露,用热熔胶固定即可,或者建模3D打印外壳。

网友A:
外壳自己3d打印?

网友:
用料看着真不错,支持超级快冲不?

网友:
两路独立,测一下协议和功率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壳自己3d打印?

我之前打过两个

网友:
看上去很美

楼主:
上传张卖家图片。

网友:
10元,超值的。

网友:
用到固态电容,不错

网友:
支持快充才好!!

网友:
这个好多零件啊,这个肯定不会便宜吧

网友:
看做工10快可以了,外壳可以自己用个方盒做,然后拖一根12V点烟头,这是最简单的最省钱的方法了

网友:
这个不错,主要是为了4口服务的吧。

网友:
车充,没外壳在车上就不太好玩了。

网友:
做工不错用料足

网友:
也只值10元。。。

网友:
老五家的才几块钱,两个C口,一个A,支持同时快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