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拆个户外工作灯 维修

楼主(2023-02-12):
客户说不亮了 充电有反应 就是不亮、起初以为电池坏了,拆了半天没拆开 搞了半天防水圈硬塞进去,拉出来电池测量有电,就是开关没反应 估计板子废了、找维修电源连接板子上电池接口竟然开灯 正常、哪里问题 最后插座不导电也没脱焊 懒得研究了 直接焊接到板子上了,恢复如初,最后安装费劲了 拉的出来 安装不进去,废了好力气,

楼主:
图片继续上传

网友:
透明塑胶外壳管料不利于散热,紧配合压入不利于维修。好点的是背面金属,正面灯板和透明壳,螺丝固定。

网友:
插头氧化接触不良吧?

网友:
2022年5月的电池?

网友A:
这是什么电池啊好奇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什么电池啊好奇怪

3节18650串联吧

网友:
电池3.7V,应该是3节18650并联,安装费劲,在胶圈上抹点凡士林油会不会好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什么电池啊好奇怪

好长的电池,18650*3没见过吧!

网友:
拆开了可以换点好的电池。。。

网友:
散热不好呀!

网友:
那辆越野车看着不错

网友:
3锂电,容量不小,应该能用很长时间吧!

网友:
宝剑要经常拿出来练练,不要供在那里生锈。

网友:
拆手电不容易,装回去更困难

网友:
这户外工作灯个头看着不小。

网友:
这么直,这么圆,一柱擎天

网友:
三个18650电池串联还是并联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什么电池啊好奇怪

图片变形了   哈哈   看着确实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