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互感器,电子式和电磁式,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3-02-12):
最近在看学习充电,电流互感器,电子式和电磁式,有什么区别?我们平时遇到的互感器是电子式的还是电磁式的?

网友:
电磁式互感器和电子式互感器都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而制造的。但电磁式互感器是直接输出电流或者电压;而电子式互感器输出的却是模拟量,可以直接进微机的,因为它比电磁式互感器多一个转换装置。

电磁式互感器和电子式互感器虽然都是一种电压互感器,但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。

电磁式互感器的磁通密度在工作时与故障时有着明显的不同。电磁式的在正常工作时,磁通密度反而会降低;而在出现故障时,磁通密度会增大,存在着一种饱和现象。且体积笨重,电气绝缘性能差。

电子式电压互感器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压互感器,体积小、重量轻,而且还能够很好地解决电磁式存在的饱和问题,抗电磁干扰能力强。

网友:
一个铜多值钱,一个铜少卖不上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