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现在胶水不会补胎了

楼主(2023-02-12):
今天给我家小二花三十大元买了个小自行车,回来后发现后轮没气了,想着很简单的事情,补个补丁很简单嘛,又不是没干过这样的活

照老样拆外胎,拿内胎,拆了发现不是个普通的洞,是气门嘴没粘牢导致气门嘴要掉,想这也不是什么大事,拆下来重新粘一下子能到哪

小锉伺候,两面我就咔咔锉起来,然后两面上胶水,等晾干,然后压一起,然后再压压实,按我以往的经验这个时候就可以打气试水了,甚至我都有信心不走这一过程直接装回了
但这时候发现我这个没粘牢,还别说轻轻一撕,稍稍用点力就下来了,又两拿着了,想我可能是手艺后退了?重新再锉再晾再粘,结果还是外甥打灯笼

难道这个车内胎不是传统胶皮?看着也一样啊
以下 是这个气门嘴的照片,内胎上面弄个大概5mm洞,这个气门嘴就是粘到那个内胎上的
看外观应该和内胎是相同的橡胶材质,也许这个东西不是内胎用的橡胶?想不明白。

后来翻看网上的使用说明后发现有的补胎胶介绍里面有这样的话,不知道我是不是买到了这种胶。想不明白。后来多多上花五块五买了个新的内胎,不跟费劲了,换新的。

网友A:
补胎片可以,用旧胎补就不行?这什么原理?想不通啊

网友:
一般都是用免胶贴,但是补了几次还是习惯涂胶水,一般公路车都是直接换,长途会休息时候补一下当备胎

网友:
现在自已都没有自行车了

网友B:
1、经常补胎,就是用的买胶水赠送补胎片。按说,丁基旧轮胎比补胎片好得多,补胎片不需要用力就能撕开。
2、废品站经常看见很新的儿童自行车,杂牌的多,轮胎更是不行。

网友C:
楼主,你那是气门嘴部位坏了,那地方不好这样修的!

网友:
我的2瓶胶水开封后都自己干了。准备买硫化剂。估计补胎套装的冷补胶就是质量一般的硫化剂。

网友D:
气门嘴部位需要用专用的机器压接贴合,不能用普通胶水。

网友:
买个新胎吧!

网友E:
气嘴那里能用胶粘吗?就是粘也得用油性胶。应该上个气嘴漏气的照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补胎片可以,用旧胎补就不行?这什么原理?想不通啊

已经上传了气门嘴的照片,不知道为什么,想不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经常补胎,就是用的买胶水赠送补胎片。按说,丁基旧轮胎比补胎片好得多,补胎片不需要用力就能撕开。
2 ...

上初中的时候车子坏了就自己修,换轴接链子被胎都是常有的事情,不存在说不会补的情况,但这次真把我难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那是气门嘴部位坏了,那地方不好这样修的!

我又重新把气门嘴的照片传上了,麻烦您看看和您理解的一样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气门嘴部位需要用专用的机器压接贴合,不能用普通胶水。

已经上传了气门嘴的照片,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和内胎一样的橡胶

楼主:
是啊,买了新胎,过几天到了就换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气嘴那里能用胶粘吗?就是粘也得用油性胶。应该上个气嘴漏气的照片。

您好,已经上传了气门嘴的照片了,麻烦您看一下,看看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

网友:
公路车车胎漏气,开始以为像补山地车车胎那样,挫挫、粘粘即可,没想到怎么倒腾就是补不稳:空胎没漏气,安装上去加压就立马漏气。前一段时间公路车又漏气了,直接扔掉,换新胎。

网友:
这个位置不好补,或者是说胶水用的不对。

网友:
这个地方不太好补的,打气的时候气管牵扯,这个部位还是要受不小的力,就算粘了,也容易掉,最好用热熔方式
没工具还是换新胎好了,十几二十块,也没太破费

网友:
火补……不然强度不够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