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维修松下NP-TR1HECN洗碗机反复进水排水故障,论坛首拆

楼主(2023-02-12):
维修松下NP-TR1HECN已使用3年,伴随了3年疫情,最近一直反复进水排水,并且越来越严重,说明书说是正常现象,属于洗碗机有泡沫造成的,年前水管阀门坏掉了,一直停不了水,也没有维修,今天刚刚换完进水阀门,接着拆机查看,不可否认松下质量与做工是很不错的。(鼠标移动到文字上看文字说明)

网友A:
这是设计缺陷吗?总感觉不是这么修的

网友:
有点复杂了

网友:
这洗碗机真复杂

网友:
如果是这样的 还不召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设计缺陷吗?总感觉不是这么修的

目前使用正常,应该是端子问题,使用一段时间看看

楼主:
悲剧了这个也是监测水位的,剪断线后直接漏水了

楼主:
能具体说说哪里密封不好导致一直进水然后排掉,再进水循环好多次才洗碗吗?谢谢

网友:
换个思路嘛,把这个当手机用5年以上就是赚了

网友:
楼主是介绍的什么?打电话保修吧

网友:
写得不是太清楚,是哪个传感器?

网友:
和我家的松下阿尔法洗衣机出现的故障现象一样,反复进水排水。最后也是拔掉泡沫传感器插头,奇怪的是在网上就是一直找不到泡沫传感器的配件。

网友:
做工用料不错

网友(2023-12-05):
松下的东西还是比较养眼的,只是楼主没说清楚维修的原理,让人越看越糊涂。

网友(2024-07-20):
以前的松下电器产品质量还是不错的。

网友(2025-02-19):
看着挺高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