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给三星980PRO固态硬盘穿个马甲(FinalCool散热器加装)

楼主(2023-02-12):
三星980Pro出道时候是顶级,现在应该不算顶级了。这盘最近还出了带马甲版,比普通版1T的居然能贵200,我是去年买的不带马甲的,但咱不能落后啊,马甲该穿还是要穿,于是最近看到一个九块多的微瑕疵马甲,弄了一个准备给他穿上。

到货的马甲,便宜倒便宜,盒子倒看起来还是很正规

打开里面,马甲,绝缘散热片,螺丝,螺丝刀,一应俱全,

打开机箱,这里是原来装的三星980Pro500G

小家伙,挺贵的
贴上散热片,撕开量面塑料膜的时候,居然给撕破了,只有原位给他贴上

马上穿上,螺丝拧上,变了个样,稍微高大上了一丁点

装进电脑

温度22,比较低,其实和不装差异不大,因为就只是开了个机。用三星魔术师测试一下,持续2分多钟的读写测试,写入总量200G左右,温度最高到31℃,这应该是最大负荷了,装系统都不会有这么大写入量。这盘平时就跑操作系统,文件读写量都不会大,所以对环境的温升最多也就十几度,大多数时候都只有几度。
其实按我的使用,不加马甲也没啥问题,系统盘写入量不大,既然买了马甲,还是穿上,毕竟裸奔不文明。

网友A:
穿上马甲更凉快了。

网友B:
通电282次,时间52小时。还没热就关机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电282次,时间52小时。还没热就关机了吧

新装机器,前期装系统、测试的情况多。

网友C:
主板下面的另一个M2槽已带了散热片

网友D:
哟,华硕特种部队主板

网友:
500G,套上衣服更漂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穿上马甲更凉快了。

现在看不出来,估计到夏天才会有区别

网友E:
马甲是散热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马甲是散热片吗?

看了帖子,应该是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马甲是散热片吗?

固态的马甲就是指的散热片

网友F:
去马家的红包区转转,有4块包邮的100*25*10的散热片,用完卷和金币3块多,回来直接涂上硅脂然后网线芯一捆,也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去马家的红包区转转,有4块包邮的100*25*10的散热片,用完卷和金币3块多,回来直接涂上硅脂然后网线芯一捆 ...

捆的感觉太low了,所以一直找这种标准马甲,终于在拼夕夕看到个微瑕疵的实际上到手没发现啥瑕疵,估计就是不显眼地方有擦痕。
另外,肯定不能用硅脂,只能用导热硅片,涂了硅脂后,保修估计就够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哟,华硕特种部队主板

华硕TUF gaming,算中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主板下面的另一个M2槽已带了散热片

下面个是南桥出来的m2,上面个是CPU直连m2,优先使用上面的。下面个目前空置。准备优惠力度大的时候入个1T的致态5000放上去

网友:
m这种m2装个散热还是很有必要的

网友:
是我的话还是裸奔的好,加个主动散热风扇不香吗?!

网友:
华硕tuf主板,三星固态,楼主富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