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EM3657-555无刷电机 ,想问下怎么反转,哪位大神知道

楼主(2023-02-12):
某宝看到这个电机,想拿来做个小电磨,19.8元一个,还要5.5运费,于是一次买俩,均摊下运费。
收到用12V电源试了试,用手抓转子轴不会堵转,还可以,如果上24V,力量应该更大,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反转,哪位大神知道,有不有最简方法反转,如果一定要控制板那就算了,正转将正转,将就用

电机我就不拆了,怕拆了再装回影响同心度,借用卖家图片,假装拆机一下

想参照4260电机的方法,我试了黑线白线接负极,也不能反转

网友A:
这不都说了吗

网友:
说明书上介绍好像是用在医疗器械上的,那么白色线大概率是用来调转速的,反转在不拆开改造的前提下无解吧!
而且最大电流才3A,70瓦不到,用处不是很大!

网友:
按说明操作下,看着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不都说了吗

最后那接线图是别家找的,我只是试一试的想法,结果黑线白线接负极不但不能反转,转速还降低了一点,可能要控制板才行

网友B:
有可能像Nidec定制规格,驱动板缺少反转控制外围电阻。实在不行网购自启动无刷电调,替代内置无刷驱动,2相线增加6脚切换船型开关,正转123相序,反转132相序。自带无刷驱动可以改霍尔位置反转,缺点飞线太复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像Nidec定制规格,驱动板缺少反转控制外围电阻。实在不行网购自启动无刷电调,替代内置无刷驱动,2相 ...

谢谢你的热心,照你说的,越弄越复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