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个益当家干衣机

楼主(2023-02-12):
捡来的玩意,嫌它太大块把壳子拆了,只要内脏不要壳子,现在想想有点后悔,改天有空过去再把壳子捡回来
▲牌子为益当家,这东西应该还配有一个布衣柜的,这里就看到机头了,线还被老鼠咬烂了。

▲一般这种烘干机大多都是机械旋钮定时的,这个竟然是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,控制时间可以精确到分钟,然而和机械定时的区别并不大。

▲电源整流板一个10A继电器,单片机驱动两颗S8050分别控制风扇和继电器,上面一颗78L05给单片机供电。

▲控制电源用的工频变压器

▲加热部分就一块PTC发热元件

▲风扇功率接近6W

▲整体就这么多东西,那个金属雪糕筒就出风口的罩子,自己接了根线通电有显示了。

▲工频牛待机2W不省电啊。

▲开启热风后功率约1KW

▲关机后风扇继续吹一分钟,这时候功率9W多。

网友A:
有没有自动温度控制呀?

网友:
我在四川,冬天阴霾天太多,湿度基本上不下80%,有个烘衣机把凉了好几天的衣服烤一烤才行。

网友:
这东西在南方还是很实用的,特别是上半年的时候,空气都是湿的,更别说衣服了。

网友:
回南天痛苦的南方

网友:
取暖器加热烘干衣服

网友:
这个就是等于电暖吹风机,做好排水当烘干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自动温度控制呀?

PTC本身就自带恒温功能啦,其实出风口也就四五十度左右,只要把衣服烘干就行了,加上温控功能也没多大用,而成本却会增加不少,消费者不买账啊。

网友:
这款干衣机结构看着比较简单。

网友B:
这点发热量,还不如直接拿大风扇吹效果好

网友:
南方实用,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,费点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点发热量,还不如直接拿大风扇吹效果好

你不懂,

网友C:
以前用过复印纸的铁柜,就一个5W灯泡,原来潮湿的纸张,一夜之后变得干干爽爽。
意味着并非要让柜子热起来,而是有那么一点点热空气流动即可。

我觉得这种干衣机设计是不是功率过大了,风都把热气吹出来浪费了。
干衣机放房间,吹几个小时,房间的暖烘烘的。
洗衣机甩干的衣服,烘干要5个小时左右,即5度电。

如果不要风扇或者微风,加热功率减小到十分之一,那么24小时能不能慢烘干衣服呢?
不然太吵了。

网友:
还用变压器?

网友:
这个液晶显示比机械定时器显得高档,但可靠性还是机械定时的好些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以前用过复印纸的铁柜,就一个5W灯泡,原来潮湿的纸张,一夜之后变得干干爽爽。
意味着并非要让柜子热起来 ...

以前用洗衣机的包装箱,点个25瓦的白炽泡,小孩子的棉衣棉靴都可以一夜烘干,后来买的这种干衣机,带一个布的小柜,效果大不如纸箱,能耗又大,感觉是风太大了,将热量带走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以前用洗衣机的包装箱,点个25瓦的白炽泡,小孩子的棉衣棉靴都可以一夜烘干,后来买的这种干衣机,带一个 ...

有你这个经验,那我就在衣柜底下放个电热硅胶垫试试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你这个经验,那我就在衣柜底下放个电热硅胶垫试试。

如果是那种体积较大的布衣柜式的,点个50瓦的白炽泡就可以了,水蒸汽会自动从上方的缝隙出来,根本不要风扇,以前冬天曾经在纸箱里挂满了孩子的棉衣棉裤棉靴,感觉量有点大,就用了100瓦的泡子,一夜之后把棉衣烤焦了。

网友:
这种发热片,为了将热量散发出来,还是加点微风比较好,但不要那种从外往里吹的对流方式,热量散失太严重,就在衣柜内部对流可能比较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那种体积较大的布衣柜式的,点个50瓦的白炽泡就可以了,水蒸汽会自动从上方的缝隙出来,根本不要风 ...

布衣柜穿支架都有较大的洞,不如你那纸箱。
水汽需要洞来蒸发,但不可太大。
以前有塑料瓦楞板的衣柜卖,不知现在还有没有?

不要用灯泡,买硅胶发热垫,可以调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