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盒子遥控器的奇妙旅程

楼主(2023-02-12):
家里有个小米盒子3C,好久没用了,最近过年想看电视,突然想起来了,拿起来一用,发现遥控器不灵了。

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池电压3.1v,猜测是遥控坏了就在淘宝买了一个,不到十块钱。
过了几天看电视老是提示磁盘空间不够了,原来这个的内存是4G的,在网上搜了一下,恰好搜到有盒子扩展内存的方法:
给小米盒子进行扩容,轻松解决内存问题 - 知乎 (zhihu.com)
小米盒子3C(MDZ-16-AA)降级/ROOT、精简、救砖/重置教程整合 - 知乎 (zhihu.com)

春节闲着无事,就买了内存进行了升级,一切顺利,结果到最后快完工的时候,发现升级后内存还是显示4G,这个的解决方法是进行双清。
奇怪的是按照网上的教程,红外遥控器按住Home和菜单始终进不了Recovery模式,试了半天,各种方法,各种组合都不行。
因此怀疑是遥控不行,于是又买了一个蓝牙遥控(原装的是红外的),结果到了以后发现盒子里虽然有添加蓝牙设备,但是这个蓝牙遥控却无论如何不好用。

没办法,心想还是把旧的拆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:

左边的是原始的,右边的是后买的红外的,测了一下红外二极管,二极管正向电压1.05v还都正常,这个原理也不是很懂,干脆把两个的二极管调换一下试试
原始的芯片是这个:

淘宝买的是这个:

更换完,接稳压电源试了一下,果然好用了,看来还是原装的遥控器有一些更丰富的功能!

内存升级成功。

欣喜之余,把原来的二极管又接到了淘宝那个遥控器,结果发现这个遥控器仍然好用!

这就奇怪了,难道不是红外二极管问题?原始遥控器再接电池试了一下,还是不好使,看来问题还是出现在供电上

可是CR2032电池,电压明明是3v,反复按了几下还是不好用,这就奇怪了,这个锂电池难道真的坏了吗,现在手头没有这个电池,看来还得换个电池试试?

网友A:
这种CR2032电池时间久了,有电压但是没电流,找个二极管看看能不能点亮就知道是否还可以用。另外,外接3V电源,也可以判断是不是电池的缘故。

网友:
2032锂电池内阻变大了,供电差了些。

网友:
2032 3伏就没有多少电了。

网友B:
同款3c,蓝牙功能正常用于音频。
装个TVbox,可以不用装其他应用,比如腾讯视频,爱奇艺,优酷……最新剧集最新电影一网打尽……

网友:
2032没电了,二楼方法可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款3c,蓝牙功能正常用于音频。
装个TVbox,可以不用装其他应用,比如腾讯视频,爱奇艺,优酷……最新剧集 ...

谢谢,请问您的蓝牙遥控是原装的还是哪里买的,有连接分享一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CR2032电池时间久了,有电压但是没电流,找个二极管看看能不能点亮就知道是否还可以用。另外,外接3V电 ...

受教,谢谢!

网友:
我的原装遥控器电池是CR2032,在每晚都用的情况下,几个月感觉不灵敏了,长按开关机键,如果黑屏休眠(不出现关机重启等菜单),说明应换电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