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一个航嘉300W电源老电源,上电就开机,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3-02-12):
300W航嘉的老电源,翻出来后空载接电马上就开机(风扇转,有电压输出)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待机电压正常,各路输出也正常,就是没给开机信号就开机了。有懂得朋友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,谢谢!

网友:
一般都是短接绿线后启动,查下有无短路

网友:
换一个二手的电源也不贵

网友:
电脑bois是不是设置了通电启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