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一个编绳机 线轮卡住处理

楼主(2023-02-13):
拆一个Cool Maker编绳机给大家看看,客户使用不当,导致线轮卡住,不能正常运转。

外观,转动摇把,线轮夹持器在中间转,到一定角度捡取线轮,到空的位置放下线轮,依次交替,行成绳子,现在该放线轮的位置已经有了线轮,造成线轮卡住。

卡住的位置

打开后盖,分离开

主轴卡盘和线轮

主轴下面,齿轮啮合

摇把下面有棘轮结构

取下主轴螺丝,发现主轴还是下不来,观察了一下,可能主轴是通过过盈配合压入底盘的孔中,实在不好拆

继续观察,将线轮拾取器,反转到一个位置,主轴上会有个空位,小心地把卡住的线轮播回主轴盘上,这样就理顺了

其实根本不用拆外壳,客户试用后表示很满意

网友:
这个有意思,估计和工业的原理差不多

网友:
居然有手动版的

网友:
确实方便实用

网友:
全部是塑料

网友:
结构很复杂,没看明白。

网友:
过线的部分有陶瓷么

网友:
我以为是玩具

网友:
每一股没有反向旋转吗?

网友:
没见过的玩意,长见识了

网友:
编绳子,还以为是织毛衣呢,

网友:
结构复杂,可惜是手动。好像松紧带和编制数据线等,机器编织外层,好的不容易起毛。

网友:
如果用料和质量再好一些就好了。

网友:
家用还是挺方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