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两个充电宝Yoobao+Besiter BST-0127DA,一个包皮热炸了,一个升级改造一下

楼主(2023-02-13):
先来热炸了的。这个品牌做的产品用过几个,说不上堆料,但都是不错的。

充电宝,外壳那个花纹我很喜欢

参数。苹果用户,不在乎他有没有快充

有两个灯不亮了。也是拆的主要目的

拆开。。。还发现附加问题

近景

包皮热炸了。记得好久好久之前确实是有一次充电充到整个充电宝烫手,没去在意。用完第二次充就发现不热了,所以就一直继续使用。所以切记,,,

如果充电宝曾经有很热的情况,及时打开看看,检查电池内阻。

我这个是用久了老化了,内阻转化为热量,电池不断过热产生气体,顶开保护阀。保护动作

取出。

用的英集芯5306,烂大街低成本方案。

研究一下灯的问题,风枪加热ic,微亮了一个。断定芯片内部故障。放弃维修

看看包皮坏掉的电池。已经无电压,情理之中。下面那颗电池掉电也快,已经到4.0v。分开拆散后,上面两个基本保持在4.13v,

底部拱起。里面当时气压应该不小

捅了半天也没听到泄气,可能保护阀动作完就泄气完了。

找了两个lg B4电池。注意:并联时要确保两组电压压差不会过大,不然会最大电流高往低充。

b4的主要参数

装壳复原。

楼主:
来多一个

这个早就拆散了,一直懒得复原。啥事没有,当时只是拆开看看什么芯片方案。

主体

芯片用的英集芯5209t,上面有个low炮磁心开放电感

风枪吹掉。换成功率参数更大的铁氧体封闭电感。不过对于5209这种2.1、2.4的小功率芯片,这个余量很大。。纯属看他不爽闲出屁

复原

复原,并且更换更粗的0.5平方线

用上了5209的边冲边放功能给路由器。特殊需求,要保证路由器不能意外断电

网友:
廉颇老矣
现在都是快充了

网友:
甬宝,这品牌居然还活着

网友:
可以换软包的试试

网友:
热管理失效了?很危险

网友A:
楼主更换的电池没有说明是如何焊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更换的电池没有说明是如何焊接的

转了镍的。直接点锡

网友:
换了几个电池

网友:
谢谢分享!先做记号有分时再补分

网友:
把充电宝搞成了不间断电源。

网友:
不同的电芯并起来有问题吗?

网友:
那个边冲边放的功能是不是相当于UPS了?

网友:
边充边放好评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卖个快充盒子利用电池升级

网友:
看到最后的图片就一阵阵后怕:那都是易燃物哪!

网友:
5V,2.4A苹果够用了

网友:
如果第一个充电宝有温度保险和温度电阻就可以避免

网友:
里面看起来用料还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