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级完全屋Wifi,就要升级主路由器啦~N6005无风扇小主机软路由升级记~~

楼主(2023-02-13):
继上次的全屋Wifi升级后:
咬咬牙,上了一套H3C的3000M全屋Wifi~ - WiFi/路由器 数码之家 (mydigit.cn)

先上成品图,首页看着爽~

家里最后一要升级的网络设备,就剩主路由器啦~

现在使用的爱快软路由小主机,是2016年买的,跑到现在已经快6年了
(已经离不开爱快软路由系统了,它的性能要远远强于普通路由器,并且超强的流程功能,使得它满速下载迅雷,也不会导致老婆笔记本玩魔兽世界的延迟增高、闺女看的智能电视卡顿~)

虽然它现在跑的还比较稳定,但是毕竟“该升级”了嘛,于是重新上网逛了逛,买了一台新主机~

本来我在N5105与N6005之间要二选一的
N6005性能强一些,价格(准系统1248元),属于新一代产品,
N5105性能要弱约12%,价格便宜(准系统878元),属于上一代产品

本着数码产品买新不买旧的原则,咬咬牙跺跺脚,N6005下单!

收到后的开箱图我就不放了,反正就是个盒子里,装着小主机、杂牌12V5A电源、USB接口杂牌8010风扇、螺丝等配件,还是直接看主机吧

正面,我买的加强版被动散热的版本,顶部有高大密集的散热片,两侧也有散热片,感觉很靠谱(后来实测散热也确实不错)
电源开关按键(机器支持上电自启动)、两个USB3.0接口、一个Type-C口(支持数据和显示),一个TF卡插槽(支持启动操作系统),还有两个扩展天线的小洞洞(温馨的堵上了)

背面是两个USB2.0接口、HDMI和DP接口、四个2.5G网口(i226网卡芯片),和DC12V电源接口(5525规格)
可以看到网口是独立的而非联排插座,并且还都有屏蔽罩,很不错的样子

底部是脚垫和四颗固定螺丝,中间的小孔可以安装4cm风扇

打开盖子,可以看到金属的LAN接口是UDE品牌的,都有MAC地址的贴纸便于调试使用
支持两条Nvme插座(其中一条是用转接板转接出来的,支持双硬盘),还有两个DDR4内存插槽
有一个SATA接口,旁边的4Pin用转接线是给SATA硬盘供电的,再旁边的小4Pin插座是接风扇的,不过随机没有带转接线,风扇也要单买。

手上仅有的两条DDR4笔记本内存,都是给群晖DS1821+升级内存后换下来的原装DDR4 2666 ECC 4G内存,组成8G容量
反正ECC内存可以在普通平台上正常使用,只是没有ECC功能而已,无所谓啦
(实际上N6005是支持DDR4 2933频率的,给它用DDR4 2666会降低部分性能,先这样子凑合吧)

手上只有一块SATA硬盘,它就是2012年买的三星830,插上数据线电源线的样子

那个时候还没有TLC闪存,所以是妥妥的MLC高级货~

测试和安装时,用的明纬12V 3A的GST系列工业级电源适配器,它的品质不是一般的电源适配器可以比的
至于原装的杂牌12V5A电源,连3C认证都没有,稳定性和安全性没有保证,24小时持续开机的隐患很大,我直接扔了

接通好,开机!这是BIOS的信息
这台机器的HDMI口好像有兼容性问题,接我的AOC PD32M无法开机启动,换另一台显示器的HDMI接口就正常显示了,奇怪。
但是换成PD接口连接PD32M显示器后就可以正常启动了。

卖家说它是有TPM芯片,可以安装Win11操作系统,当然要试试啦
我就直接安装了一个Win11的专业版

可惜这货主板不带Win11的授权,只好万能宝买一个永久激活码来用

激活成功,嘻嘻~这下子舒心了
就算它以后不做软路由了,也可以转行做办公电脑主机来使用呀

这是Win11的系统信息
N6005、8G内存,识别都正常

桌面静止状态下,整机功耗约11W左右,相当的节能

最近倒春寒,家里温度比较低
先跑一整夜的AIDA64,测测它的稳定性,顺便看看它的满载发热和散热情况
(测试的是CPU、FPU、缓存、内存和GPU,只要这些都能稳定了,设备就OK了)

CPU瞬间频率可以上到3.2GHz,还是很不错的,这货跑Win11是很流畅的

从头一开夜里,满载测试一直跑到了第二天中午,持续约14小时,房间温度18.1度

AIDA显示CPU温度约55度,温升约37度,感觉它的被动散热效果不错

用热像测了测,外壳温度约51度,也就是CPU内核与外壳温差约4-5度,也很不错了

明纬电源的温度最高点约36度,仅温温的感觉,说明小主机的整机功耗并不高
(满载测试的时候忘记拍功率仪的照片了,实际整机满载功率约26-28W)

这个小主机跑Win11虽然很流畅,但是它毕竟要跑爱快系统的呀

于是拆除三星830硬盘,插上64G的群联工业级TF卡(东芝MLC闪存芯片),用来跑爱快系统

官网下载爱快系统的引导文件和官方镜像,一起拷到FAT32格式的U盘中,引导系统后根据中文提示开始安装系统到TF卡中,安装结束后会自动重启

重启时拔掉U盘,机器会自动从TF卡引导进爱快系统
见到此画面说明爱快系统已经安装和启动结束啦~就在就可以进行配置了
(配置过程省略啦,B站一搜一大堆……)

用PC登陆爱快系统后的硬件信息,CPU、内存和四张intel i226-V网卡都能正常识别

测个速,周日中午正是高峰期,但整体速度也还不错~
wan1是联通宽带(使用PPPoe拨号方式)
wan2是移动宽带(自动获取光猫的IP地址)

既然调试OK了,那就要用它去替换旧的j1900老路由啦!

现在客厅小冰柜上的部分网络设备,为了减少占地、提高散热效果,我用万能宝买的小木架把它们给“立体化”了

底层是联通光猫,让宽带师傅帮忙改成了桥接模式,用PPPoe方式登陆,避免了光猫的路由性能弱鸡导致稳定性差。桥接模式没有了Wifi功能,所以天线是折叠起来的
二层后面小白盒是移动光猫,宽带师傅说无法修改成桥接模式,只好关闭了内置的Wifi功能
二层前面的小黑盒,就是兢兢业业为我服务了6年的J1900小主机,它可是24小时不关机的哇~
三层的青色耐高温尼龙扎带,固定着它们的主电源:明纬GST系列12V5A电源

取下J1900小主机,与它的继任者合个影
可以看到N6005主机比J1900主机大了很多,散热片也大了很多,做工精致了很多,重量也至少是J1900主机的两倍以上
N6005的性能是J1900的约4倍,但功耗同为10W,感叹科技发展的迅速呀~

背面的接口,差不太多

接接线,把它安顿好~
不出意外的话,几年内是不会去动它啦!

运行了约2个小时,差不多也热稳定下来了,测测温度,顶壳37度多点
发热量最大的是USB3.0接口,约40度,估计USB接口靠近CPU吧!
这温度令人满意!

顺便测试一下给两台光猫、N6005软路由和可视门铃供电的明纬GST系列12V 5A电源,42度左右,发热并不大

这下子,就可以开心愉快的边吃大餐,边看三体电视剧啦~~

发贴时,猫猫全程陪伴~
求大佬加分哦!

祝各位周末愉快哈!!!

网友:
性能这么强悍,个人用的话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

网友:
谢谢朋友的教程

网友:
多谢详细的教程

网友:
说实话第一次听说这种高科技,想买个玩玩,可惜囊中羞涩。

网友:
富哥们,我们做朋友吧

网友:
眼馋,楼主手头都是高级货

网友:
移动光猫,获取超密自己改桥接

网友:
家里有矿啊,这么奢侈

网友A:
最后你会发现,电视的wifi速度不够,而且网口是百兆的

网友:
比大多数中小公司的网络都弄的好,

网友:
路由器都怎么高大上了,

网友:
学习了,最近也想弄个6005,还在徘徊中

网友:
家里有矿真好!

网友:
搭建linux路由转发环境,可以使用很多开源软件实现。楼主如果爱好网络,学学linux,再学学linux其他很多方面,linux命令行,linux LNMP(linux+nginx+mysql、php)环境配置、resin、tomact、shell编程、iptables防火墙等等,linux监控报警,虚拟化技术,svn等版本发布系统,去IT公司,就可以任职网管、网络工程师、linux运维工程师、资深系统工程师了。

当然,企业级无线网络,企业级服务器,企业级交换机路由器,负载均衡设备、入侵检测、idc布线管理、服务器磁盘阵列、主流光纤存储、NAS设备,数据库热备,web集群,用户管理计费设备,你都得有一定使用经验,比如说几十台dell服务器通过网卡,自动安装系统,部署环境变量。最好有软件开发经验。

要是懂这些,5年工作经验,在北上广一线城市,起步价10K,如果学历高,985、211,英语过关,可以去大厂做运维,做系统工程师,做运维经理,技术总监,月薪2-5W!

网友:
联通和移动给的上传都不少,就电信抠,千兆宽带也只给50Mbps的上传

网友:
好像看得出来,猫咪:“为啥不陪我玩!!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你会发现,电视的wifi速度不够,而且网口是百兆的

最新出的电视WIFI有5G频段了,网口也有千兆的了

网友:
好货,就是贵了点,归根接地还是 穷 啊

网友:
成本有点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