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焊接] 原装白光Hakko FX-888D焊台拆解

楼主(2023-02-13):
想买个二手 fx-888d 发现很多假货,居然还有价格奇高,卖家都不知道.
而且价格也不便宜.于是我做了些功课.分享给大家

这个是北美版本.马来亚生产的.
标签贴比较大.顶住边框贴敷.这个标签,海鲜市场没看到.

如果看到此标贴的.假货少

真货假货的芯片有一个很大的区别,就是真货芯片很小

保险管旁边有个黑色的电容

接地线有黑色的标签.

壳子是喷的油漆.材质是电木的.而且内部是黑色

原则的底座是金属的.刮开油漆是金属的.

插头是 5芯线
  没有拧紧机构,连接器会在其插座内摆动。

逆时针方向,底绿色:黑、灰、绿(地)、蓝、红。

颜色都不相同

虽然都是 936 手柄,但是布线方式有差别.

电缆的连接方式都是焊接.而国产高仿的有一款是接插头.连接.
当然接线,是不是焊接,有假货也是焊接的.

  • 连接器插座 特征是,接地连接到两个不同的引脚,另一个引脚与一个小电阻桥接。
  • 公连接插头器上只连接了一个引脚, 冗余。
  •

    电缆上的颜色编码如下:
  •

    电缆 1:红色
  •

    引脚 2:蓝色
  •

    引脚 3:绿色(接地)
  •

    引脚 4:白色
  •

    引脚 5:黑色
  •

    引脚 6:未连接

变压器,是有抽头柱的.有些二手主,变压器被换过.
可能就没有这个外形.而且,变压器,由变压器铁心是
被好好包裹的.而不是.而不是一层胶布.电缆的胶带
也是很平整的.

网友:
焊台不错,可惜936已经很平常了,价格没优势了。

网友A:
什么时候我们国家才能杜绝假货?闭着眼买都不用担心假货?这要求很高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时候我们国家才能杜绝假货?闭着眼买都不用担心假货?这要求很高吗? ...

有利润就会有奸商,恒古不变的道理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
有人的地方就会有,哪个国家都避免不了,只是希望能少一点而已。

网友:
山寨厂:收到!马上改进!

网友:
作为焊台简单实用就好,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

网友C:
这个真不好说,也可能你的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厂版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利润就会有奸商,恒古不变的道理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
有人的地方就会有,哪个国家都避免不了,只 ...

缺乏制约和监管不力,可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。

网友:
全新的好东西啊,951好像更高级一点带休眠

网友D:
正版的做工就是不错啊

网友:
好高級的樣子

网友E:
现在都是真假难辨,只能是用着好用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真不好说,也可能你的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厂版本。

这个就要看智商了.假货做成这样,何必吹毛求疵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现在都是真假难辨,只能是用着好用就行

本文写给喜欢收藏的朋友.

网友F:
保险管边上的黑色元件不是电容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正版的做工就是不错啊

这个 fx888系列的做工 算比较差了 特别是用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保险管边上的黑色元件不是电容.

如果不是电容,那应该是个热电偶吧.
先做个作业.我准备入个, fx888或者 fx888d
收藏.

网友:
T12会做也合算  不然就70w哪类调温的就行了。60以下基本搞定。

网友:
网上我就七十多买了主板和手柄是不是也假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