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新装机第一帖:致态TiPlus7100固态盘

楼主(2023-02-13):
新装机第一帖:固态盘

致太固态盘

网友A:
多少米入手的啊?

网友B:
随盘送的散热器差评,拼多上的那种好的带螺丝的散热器也才不到十元,比这好用还没有隐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少米入手的啊?

2T的1069,1T的599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随盘送的散热器差评,拼多上的那种好的带螺丝的散热器也才不到十元,比这好用还没有隐患
...

回头去看看,谢谢。

网友:
飙车爽不爽

网友:
送的散热器不行哦,时间长一点绑在上面的橡胶带就老化断了,还是买那些螺丝固定的比较好。

网友:
长江存储原装品还是值得信赖的,1200TBW足够使用了

网友:
国货精品,价格便宜量又足

网友:
这是盘的寿命不如PC005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