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健康] 山寨欧姆龙体温计破拆,竟然不知道感温头哪去了!接个电阻依然显示方块

楼主(2023-02-13):
爸妈家的体温计,换电池后显示方块,详见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66005-1-1.html

标记是欧姆龙,但半拆感觉是山货

既然修不好,直接破拆
拔下金属帽

里面灌胶的

导线齐刷刷的断了,塑料管里也有胶

截了两次才没胶

芯子终于可以拉出来了

芯子背面

又黑又亮的牛屎,好像原装正品也是牛屎的

蜂鸣片,下面是共鸣腔

扣开支架,把板子拆出来

板子正面
看布线确实是山货

明显铜箔边缘锈蚀发卤了

奇怪的是好些锈蚀都在铜箔下面

液晶屏

电池连接片,全靠压力接触

蜂鸣片还没有明显锈蚀

液晶屏相当小了

全家福

初步感觉像是感温头铜线锈蚀断了
就准备把感温头掏出来看看,结果加热掏半天,都没找到感温头,估计已经被掏碎了

只能接个50k欧姆的电位器(偶猜测温应该是NTC电阻)来试,结果不管怎么调电阻,屏上依然显示小方块

看来不是感温头开路的原因,彻底死硬了,没得玩了

网友A:
接个K头试试,不行F头.

网友:
NTC电阻极小,比芝麻粒更小。这个温度计因为受潮严重,即使修复也难以正常使用。

网友B:
这是电池漏液了吗?

网友:
高端不贵:拆移速20wPD快充充电器AC20C,满料好物,内置dialog协议芯片iW657P

网友:
NTC电阻,估计在你拆的时候就被捣碎了。

网友:
竟然是山寨的

网友:
这是板子受潮导致铜箔生锈吗

网友:
还是换水银的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电池漏液了吗?

我想应该是的

网友:
受潮严重啊!

网友:
体温计怎么也受潮那么严重呢?

网友:
按说你不应该看不到感温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个K头试试,不行F头.

感觉不该是用热电偶,电压太低,分辨率不够

网友:
核心部件装有防克隆自毁装置,应该是正品无疑。

网友:
我的欧姆龙体温计换电池不容易

网友:
体温计还是得买个好一点的,同一部位多次测量,参数不变。和水银的比较,误差越小越好

网友:
 有分再加,没牙膏了。

网友:
我的喷了点神油可能显示了结果油渗进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