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个不一样的小米插座USB充电板,求助。

楼主(2023-02-13):
家里的小米插线板USB口突然没电了。拆开看看,结果弄坏了。。

如图

拆开了发现,是铜条焊接电路板的地方,铜箔断了。结果拆的时候,把右侧IC下面的一个元件给铲没了。

见下图,求高手指点一下,是个什么东西,好修修继续用啊。

这电路板号,和其他拆解的都不一样啊。当年官网购买的,应该是正品。

网友:
真有你的,仔细找找铲下来的元件吧,否则难以判断,除非有芯片资料。

网友:
还把丝印都铲没了

网友A:
铲掉的原件,爬地上找吧

网友:
暴力拆解啊!

楼主:
已经铲粉碎了。不知道哪里去了。。。

网友:
所以,自带usb口的插排,并不好

网友:
放上显微镜找

网友:
能铲碎的可能是颗陶瓷电容,找颗0805 10uF的焊上

网友:
真是暴利出奇迹 估计要废了

网友:
朋友给我个类似的电路,青米的?
也是坏了,结果是某个8脚有个虚焊了,补上就好了,运气好,但凡其他问题我都不会修

网友:
拿酒精擦一下芯片,看看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铲掉的原件,爬地上找吧

需要高倍数的放大镜。

网友:
扔了吧,以目前你的水平,这货不值得搞

网友:
元件铲没了你还把八爪芯片的丝印也铲没了啊……
还是打磨了?
这就不好弄了啊

网友:
扔垃圾桶就行了

网友:
有难度,直接换充电头的板子,移植大法

网友:
你这内功深厚啊

网友:
外观图拍出来,家里有两个,兴许能帮上你。外观对了才会拆,不然没意义

网友:
小米黑印制板烦人,下回换大米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