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求助,松下7410保养后装配问题。

楼主(2023-02-13):
前两天买了个7410,二手的,买回来拆开齿轮箱保养了一下,可是装回去的时候总是不正确,就是档位调节那里,不能从1调到21,试了很多次,

有时候从1调到13,有时候从3调到21,有时候是从13调到21,反正就是不知道哪里错了,弄不好了。
请教一下,这个装配有什么窍门吗,看着各个零件都是有防呆设计的,不知道有哪里装错了。
忘了拍图了,暂借一张。

网友:
没拆过这个,比较复杂怕忘记我一般会拍照

网友:
没有,也没拆过,肯定是装配问题,好好研究研究

网友:
谁有视频资料,也备用

网友:
没拆过。应该不会那么复杂的吧

网友A:
我拆的时候 拿刀子画出来印记 上完油照着印记对着装的

网友B:
确实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,扭力弹簧拧到最松,也就是1档,再安装扭力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确实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,扭力弹簧拧到最松,也就是1档,再安装扭力环。

试了几次都没成功,最紧最松都试过。周末回家继续研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拆的时候 拿刀子画出来印记 上完油照着印记对着装的

你咋这么机智呢。哈哈。

网友:
拆过手电钻的扭力圈就是有定位的东西防止拧过头。

网友:
多琢磨下会装好

网友:
我也卡到这了,扭力环只能拧一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了几次都没成功,最紧最松都试过。周末回家继续研究吧

搞好了吗?我也是出现这个问题?请教下是哪里的问题??

网友:
还是头部没转对位置,试了几次已经装好了,声音很好 LOW速不卡拉卡拉的。头部那个卡箍不好拆就不用拆了

网友(2024-08-07):
扭力弹簧盖起步位置不对,扭掉之后,再转一圈,再拧紧,再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