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这是给联想笔记本补刀吗?

楼主(2023-02-13):
https://www.douyin.com/video/7199238722334821688

视频表面说是黑胶的锅,但以前高温锡也打黑胶啊

网友:
正常操作坏不了卖谁呀,其实手机这方面早开始了。不负优化的厂商都破产了 小米调听筒音量背光量度。总之能老化的尽量让它快点

网友:
是啊,老早就有打黑胶的,跟高低温焊锡没毛关系。

网友:
低温锡也好,打胶也好,虚焊了肯定是锡的问题。

网友:
高温锡的强度高

网友:
通病是啥呢?

网友:
一个美国品牌,不关心

网友:
老板手艺太好了

网友:
不再买新的联想最好!

网友:
就是含锑低温焊锡的问题,那玩意本来就不结实,如果正常使用问题倒是不大,要是放包里摔一下碰一下啥的,外表是没啥痕迹,但是时间长了肯定很容易开焊。

网友:
联想笔记本也不便宜。

网友A:
联想,我基本不会选,以前买过,一生黑

网友B:
每次出来什么新工艺,就会有一批问题出现,与品牌基本上没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每次出来什么新工艺,就会有一批问题出现,与品牌基本上没关系。

工艺是联想自己选择的,出现的问题也是很低级的是个懂行的都能发现其中的隐患,这波出问题联想非蠢即坏

网友:
我买的联想thinkbook16+经常蓝屏花屏,不知道是不是虚焊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每次出来什么新工艺,就会有一批问题出现,与品牌基本上没关系。

联想白名单看看,多恶心的操作

网友C:
我的理解是 低温锡熔点膨胀系数和黑胶膨胀系数或是什么不一致导致的 黑胶影响散热 高温锡没事 低温锡受不了就开始融化 黑胶受热还会膨胀 就把锡珠顶起来了 然后锡珠冷却的快 锡珠都凝固了 黑胶还在膨胀 时间长了 不就空焊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用低温锡的其他厂家为什么没啥事 因为其他厂家都是把胶打在外面四个角 只有联想灌在芯片底部 同样的过程也能解释高通888和8GEN1空焊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联想,我基本不会选,以前买过,一生黑

没买过,也不会买,同学买过,用没几天自己换了个系统没声了,驱动啥的也打上了,最后送售后重装好了,开后盖清灰倒是方便,我用的ACER得拆的粉碎才行,现在不拆了,直接用气泵吹了
当时我ACER玩使命召唤6把显卡烧虚焊了,送售后说换主板,保修期免费换,结果修回来打开一看,还是旧的,到底换没换也不清楚,估计是换了块旧的

网友:
前几天看了维修厮的视频,也是7 8台联想,cpu虚焊,用一会花屏,黑屏啥的,他也是说焊锡熔点低导致的。
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.card_archive.click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理解是 低温锡熔点膨胀系数和黑胶膨胀系数或是什么不一致导致的 黑胶影响散热 高温锡没事 低温锡受不了 ...

一般来说如果引进低温锡,相关的工艺会改变一大堆,联想这种大厂是不会不考虑低温锡带来的负面后果的。然而黑胶还是那样的黑胶,恐怕不单单是低温锡,还有其他考量,比如为了减少成本把PCB弄的薄一点,通过多放黑胶来减少PCB形变?
从联想自己的宣传来看,2019年是其推广低温锡的开始。而早在2019年之前联想已经成了全球PC市场出货量第一霸主了,这时候开始激进的推广低温锡来降低成本这很不寻常,一般常识都是市场上的追赶者才会热衷于冒险。一个可能的原因是,菊花被禁运,靠菊花吃饭的国内元器件产业链会被橄榄,联想接到任务必须迅速扩大份额来消化国内元器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