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x230 如何能用上nvme的ssd

楼主(2023-02-13):
我看到有一种pcexpress的适配器,可以用来装nvme的ssd,不是ngff的,在x230上面可以完美使用。我正好有好几个,不知道国内能不能买到。

一共有好几款哩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

网友:
马家有一家买的,支持2230 2242 nvme固态盘,可以搜“仕和技术”

楼主:
但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加入efi的nvmoudle,从express引导os。要是可以就完美了。

网友:
这个只能跑在pcie 1x,速度可能还不如sata3

网友:
问题是在主板上连哪个接口呢?

网友:
估计要装个类似四叶草之类的软件,才能启动系统吧

网友:
我手头有闲置的,支持2242nvme(2230的那个螺丝座被我掰掉了,如果谁需要可以便宜出)

网友:
能做系统盘么

网友A:
可以做系统盘,就是需要通过clover四叶草进行引导,但是做系统盘的话,感觉系统不是很稳定,速度也很一般

网友B(2023-08-08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做系统盘,就是需要通过clover四叶草进行引导,但是做系统盘的话,感觉系统不是很稳定,速度也很一般 ...

可以直接用minipcie转ngff的转接卡转接2242的nvme么,毕竟x230 msata的速度也只有sata2,比起pcie2.0x1还是慢一些的,就是可能要破白名单限制,还有硬盘灯不知道能不能正常显示

网友:
这个版本更好: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vF411f7iu/
X230插槽的挡板完美盖上,安装完成完全没有痕迹,还能内置鼠标接收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直接用minipcie转ngff的转接卡转接2242的nvme么,毕竟x230 msata的速度也只有sata2,比起pcie2.0x1还 ...

ExpressCard接口只有USB和PCIe,因此支持NVMe的SSD非常方便,无需转换芯片直接支持。
PCIe2.0x1速度再SATA2和SATA3之间,实测X230上最高380MB/s多一点。

网友(2023-09-07):
转来转去也就那点速度,还不如直接用SATA接口的固态,当然如果是NVME废物利用就当我没说。

网友:
如果是NVME废物利用还行

网友:
转来转去能提升多少?

网友:
没啥意义。做系统盘用,nvme和sata3感觉不出多大的区别

网友:
确实意义不大,nvme的散热也是问题,不如直接上个2.5吋的sata

网友:
平台老了,先进的技术用了也感觉不出来

网友(2024-05-08):
能买到,搜“仕和科技”,不过NVME盘要想作为系统盘就必须刷CLOVER进行引导,不然启动时找不到NVME的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