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友友们见过这个杂牌优盘主控吗?利用芯片精灵不能识别

楼主(2023-02-13):
手里有一个U盘,杂牌。

利用芯片精灵不能识别,

短接后可以识别为得一的YS1583CD。

尝试用了硅格的多个版本量产工具,都不能识别。实在没有办法了。友友们有见过这种主控吗?

已经根据网友建议利用
AIUserUDiskUpdate Tool
,但该工具只能格式化、修改信息不能低格量产!!

网友A:
AI210概率是SG1581盖标+修改,某黑产吧有AI_UDiskUpdateTool,可以试试。

网友B:
用SG1581量产软件量产就行了,本论坛早就有人搞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SG1581量产软件量产就行了,本论坛早就有人搞过了

所有版本不能识别,现在用AI_UDiskUpdateTool可以识别,可以格式化,但不能低格量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I210概率是SG1581盖标+修改,某黑产吧有AI_UDiskUpdateTool,可以试试。

谢谢!已经用AI_UDiskUpdateTool识别,可以格式化,但不能低格量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