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电脑主板与机箱接线求助

楼主(2023-02-13):
有一台电脑主机,它与机箱面板的线掉了几根,不知道怎么接,特别是那个黄色的插座,有知道的给讲一下,先谢谢喽!

网友A:
至少把图拍的清楚点

网友:
主板上都印有相应的标识,仔细找找,有时候离得远一点

网友:
黑,电源开关。蓝RESET。红硬盘灯,绿电源灯。注意一下硬盘灯电源灯+号是正极

网友B:
简单,给你个图,

网友:
找主板说明书啊。
https://download.msi.com/archive/mnu_exe/M7522v3.0_ASIA.zip
PDF文档的197页

网友:
一般的主板上都有对应的图,你的图片看不清,可以在附近找找看,一般是中间的那组黑色的是插开机键,蓝色重启,绿色电源指示灯,红色硬盘指示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至少把图拍的清楚点

不是拍不清楚,主板上就不清楚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简单,给你个图,

谢谢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简单,给你个图,

Reset SW 和主板上显示的标识错误

网友:
品牌机线序有的是自定义,百度一下该主板接线法。

网友:
可以按楼上几位的接法接一下看对不对,各个主板都有不同,有些主板电源灯有三针,估计是有电脑运行状态指示

网友:
常用的就电源开关键,短接一下试试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直接去主板官网找说明书最有效,其他都什么歪招误导人。

网友:
首先如果如你照片拍的样子,你这不是掉了几根线,而是一根线也没在上面;其次你拍照片要全面,要有重点,比如你机箱接线的插头是一体的还是分散的,要是分散的需要一条条对应上面的标识。

网友:
帮你从网上找到图示,看看能否帮到你吧。

网友C:
这板子很华擎

上面说过接线方法就不多说了,注意极性,两个工作灯接反了会很暗或者不亮

网友:
这个是标准的,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板子很华擎

上面说过接线方法就不多说了,注意极性,两个工作灯接反了会很暗或者不亮 ...

什么华擎,还有北桥的老骨头,这明显是山寨x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