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] 迈凯伦MCLAREN720/CTEK1017充电器拆解

楼主(2023-02-13):
不启动不充电

网友A:
变压器下面可能有零件烧了, 这玩意发热量较大 充电效率只有不到80% 差不多25w热量。 先检查高压电容两端有没有电压,再检查14脚高压芯片周围电路,如果零件烧了看不起零件丝印 可联系我拍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下面可能有零件烧了, 这玩意发热量较大 充电效率只有不到80% 差不多25w热量。 先检查高压电容两端有 ...

好的有时间查查这个芯片谢谢

网友:
这玩意不便宜,一个二手的都要还几百大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