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LG液晶电视47LM7600不完全拆解

楼主(2023-02-13):
这个电视机买来有10年了,当年的次旗舰型号;到现在,电视机播放了2W多小时,一直状态满满,当年同时期买电视的很多都出问题了,看来家电这玩意还是经常用才不容易坏;当年买这个机器也是一番曲折,在网上买的,取件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天气,简单的打了几根木条,是寄到本地县城(家住农村),还赶了几十公里大巴车去取的,快递到车站还有几里地,用一个手扶木板车单独来运输,由于风雨太大,几次摔倒水坑里,等运到车站时,纸箱大部分都湿了,底部已经湿透,当时心想多半完了,没想到拉回家,完美开机……
这几天开机,发现里面有呲呲声,心想这机应该是多年使用,内部进灰导致,于是今天拆开做清洁……电源部分的确有进灰,用毛刷刷刷,问题解决。

网友A:
呲呲声通常不是灰尘造成的,可能的原因是电容变质,造成电源部分频率变化,建议检查一下电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呲呲声通常不是灰尘造成的,可能的原因是电容变质,造成电源部分频率变化,建议检查一下电源。 ...

简单看了一下各电容外观没啥异样,不过有灰尘和有锈迹,会不会是灰尘受潮导致漏电然后发出的呲呲声

网友:
当年的LG和三星都还是不错的,近几年好像在走下坡路了。

网友:
貌似我家也是这款,朋友正好是厂里的,还给了一套备用的板子,不过至今没有用上。

网友B:
刺啦声可能的扬声器振膜边缘的泡沫边氧化烂了,更换扬声器应该是可以恢复的

网友:
没想到十年前的边框还挺窄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刺啦声可能的扬声器振膜边缘的泡沫边氧化烂了,更换扬声器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...

扬声器的问题的话,静音一下就能检测出来了……

网友:
现在看就屏幕值钱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十年多前东哥那挑lg最便宜的ips屏买的。 。。去年不亮了。。拆开清下灰然后就特么好了。。。

[家电] 拆个想自己动手修的lg 42寸ips电视黑屏(42lk460-cc),结果出乎意料。

网友:
高级货的背壳是金属的。。。。我的是塑料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高压部分容易吸灰,及时清理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:
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虚焊.........特别是变压器附近电路

网友:
输入输出还有图示的提示,真的贴心!

网友:
扬声器振膜坏了

网友:
应该跟电容的关系大点,老化容量降低了

网友:
电视看着不 错,比现在所谓的智能机(广告机)好

楼主:
清了一下灰尘,装好后播放了几个小时,没发现异响了,难道真是灰尘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