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求推荐一款分体式蓝牙降噪耳机的型号

楼主(2023-02-13):
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款蓝牙降噪耳机,具体需求如下:

1、支持LDAC及APTX蓝牙协议,能同时支持APTX-HD及其他协议更好;
2、耳机和蓝牙模块是分体的,可以通过3.5mm插孔连接,可以更换其他有线耳机使用。蓝牙模块是单独一个的,不要那种两个耳机一边一个的那种;
3、有主动降噪功能,更换耳机降噪功能还能使用最好;
4、蓝牙版本越新越好。

网友A:
印象中,貌似,没有能同时满足楼主所有要求的 蓝牙降噪耳机……

网友B:
这个不好找,目前也就看到海贝能满足一些条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印象中,貌似,没有能同时满足楼主所有要求的 蓝牙降噪耳机……

把主动降噪去掉的话,倒是找到有几款蓝牙耳放可以选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好找,目前也就看到海贝能满足一些条件

海贝我也看了,除了降噪其他的能满足,不行就不要降噪了

网友C:
你可能对主动降噪有误解,

主动降噪很多个收音麦克风,都在耳机本体上,这样设计才能随时侦测内部和外部不同方向的声音差别,还要及时计算处理,这样的话耳机就不可能和蓝牙模块分开了

所以你要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了

我现在用的sony linkbuds s ,降噪效果跟顶尖的降噪效果就差一点点了,基本满足公交时间的听音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可能对主动降噪有误解,

主动降噪很多个收音麦克风,都在耳机本体上,这样设计才能随时侦测内部和外部不 ...

我知道,就是还抱有点幻想,不过现在我已经接受没有降噪的功能了,现在入了一个小米圈铁耳机配的蓝牙适配器,将就够用。

网友(2023-04-19):
分体很少同时有降噪和支持新的hifi bt协议,也有但价格贵,普通tws足够了

网友:
新的蓝牙tws,即使支持多种协议,也得你的手机cpu支持这个才行,不然还是aa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