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联想指思X780S 2263 芯片这是什么型号?

楼主(2023-02-13):
(图片)

网友A:
镁光的29F64B08805

网友B:
镁光烂白片,后打标,B17或B27,降级等级未知,能有个AF就不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镁光烂白片,后打标,B17或B27,降级等级未知,能有个AF就不错了

坏了。打算做U盘。不知道支持什么型号。查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镁光的29F64B08805

打算做U盘。不知道支持什么主控

楼主:
打算做U盘。不知道支持什么型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坏了。打算做U盘。不知道支持什么型号。查不到

后打标的当然查不到,上3281应该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