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某宝买的这个尼吉康6800uf电容是真的还是假的

楼主(2023-02-13):
前几天购的湖山XY100功放到手发现其中一个50V4700uf的电容鼓包了,于是淘宝上买了一个尼吉康63V6800uf的换上。尺寸2.5cm*5cm,比较大,有分量。上图
NICHICON,63V6800uf

十字防爆纹,个头蛮大的2.5cm*5cm

底部居然是硬质塑料(有点像电木),引脚固定还带空隙,比较细估计0.8mm不到,
不像大多数高容量电容基本都是胶塞+牛角引线固定的,
拿在手里感觉引针松松的,磁铁能吸住,估计是铁质或合金的,剪断后截面还是白色。

侧面,VY系列

105度的,不是普通85度的

最后发一张原来的电容,saliencecon的50V4700uf的,
近处的明显鼓包了,底部是胶塞+牛角固定

换了以后的,因为引脚固定很不牢靠,打了胶才放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原装的应该没有鼓,新买的也应该是好的

拍摄角度问题,这个够清晰的了吧,一个鼓包,一个没鼓包(其实也有稍许的鼓包)

两个原配的都是胶底+牛角,另一个底端的皮被我剥了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官网查到的,有UVY这个型号,由于楼主只提供了外观尺寸,对照了一下,63V6800uF,直径25mm高50mm是对的 ...

你发我的电容参数pdf我看了下,尺寸没错,针脚是1.0还是0.8已无法确定,因为用斜口钳剪断后扔垃圾桶倒掉了,不过从pdf图片上看,底部应该是凸起且有图案的,而实物却是平整而且凹下去的,容量没问题,到手用30多元的山创A6013L实测6800。

网友:
那层应该是胶塞后面添加的……

网友:
大品牌电容一般很少有零售的,倒是有些坏的名牌功放可以拆旧电容。

网友:
这个还只能帮你顶起来找专家

网友:
你测测不就知道了,容量足就行了

网友:
看起来质量并不高,估计是套娃。

网友:
很可能是假的。

网友:
没必要刻意追求进口电容,国产的艾华、丰宾质量还是不错的,还不用担心买到假货

网友A:
那个原装的应该没有鼓,新买的也应该是好的

网友:
看下是铜脚 还是铁脚 。

网友:
测一测各个参数不久明了啦

网友:
不会鉴定这个……换上去有啥变化么

网友:
假的概率大,尼吉康电容一般不零售,做过变频器设计制造,电解电容尼吉康,贵弥功都是代理商提供。   外观难分辨,要有电容图形测量仪

网友:
看个外皮没人能看出真假。还是上电桥吧。

网友:
挺好的   這玩意兒只要是真的就好

网友:
我以前买过一批电容10000uf的,感觉重量不太对,测一下,容量也不对,拆开里面是个小电容

网友:
怕假就找拆机的 不贵

网友:
应该是正宗假的!

网友:
这个电容样子看着像是假的 另外原配的电容应该是牛角(Snap-in)电容吧 换这种引线型电流可能不太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