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电子秤改锂电池

楼主(2023-02-13):
  家里有个电子秤,想用的时候老是没电,还要找线插入这样太麻烦了,就想着改锂电池。
先来个外观

名牌

参数

把外壳拿掉还吓我一跳里面好几个小强呢

蛋壳

里面清理出来蛋壳,和小强便便
还好电池是4v的

这电池用双面胶粘贴的太死了,用手拔不出来只能吹风机加热

用个电池试下能开机

试下开机电流

待机电流

放在这里比较合适吧

C口开好了

找个5000容量电池放进去

全部线接好

704加热容胶固定防止走位

合盖开机了

开机几次电压还是3.85v

来袋红枣试试

找来焊锡试下

有电流了

通过缝隙红色充电中,要不要开个小孔容易观察

网友:
不错,改一改,至少能多用10年

楼主:
手机是不是一次不能打太多图片
每张照片下面打有字怎么不见了

网友A:
电池容量太小的,至少2节18650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池容量太小的,至少2节18650!

不小了,5000毫安了

网友:
我有一个,把一堆旧电池放进去,估计有6-8Ah,充电5V3A,可以开机待机个月,用用开开一年都可以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小了,5000毫安了

关键是电压跌到3.6伏大概称就要提示低电量保护了,但是3.6伏对于锂电池来说至少还有一半电量!
铅酸充满应该是5伏左右,这个电压很是尴尬!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,一年就用几天,大多时候闲置,每次用都要充电器插上。待机要不了两天就没电了。下次也改改。

网友:
是要改,改了可以用好多年!~关键用时不掉链子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键是电压跌到3.6伏大概称就要提示低电量保护了,但是3.6伏对于锂电池来说至少还有一半电量!
铅酸充满 ...

哦,这样,本来想放一万的进去想了下会不会浪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键是电压跌到3.6伏大概称就要提示低电量保护了,但是3.6伏对于锂电池来说至少还有一半电量!
铅酸充满 ...

错了,3.6V下放不了多少容量,百分之几的样子。

网友:
改得不错,又能用

网友:
通过降压板或升压板不就可以解决了,锂电池要带保护板,防止过放,5V充电应该是4.2V充电电压的。

网友:
应该加个升压模块

网友:
开一年都可以

网友:
我家里的去年改了,用了4只电动车拆下来的18650。偶尔用用,快一年了,只充过一次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容量太小的,至少2节18650!

一节18650才多少容量呀

网友:
楼主可以用可调电源做个测试,低电压报警值多少,无法开机电压多少,看是否可以用升压模块,我觉得应该不需要!

网友:
锂电加太阳能才是终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