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国] 安国抓不干净坏块该怎么办

楼主(2023-02-13):
众所周知我是基本不玩2.0主控的,嫌那个速度寒碜,但是手头毕竟还是有3.0主控hold不住的废柴颗粒,过年期间就贴了几片,但是抓不干净坏块,我已经用我认知范围内最严格的设置了,但是跑圈就是过不了

网友:
稳定优先ecc=0

网友:
直接降半容量产,还不行那就垃圾桶吧

楼主:
你说的是容量优先吗,我这就试试

楼主:
芯邦我就更不熟了

网友:
刚入了俩gtd贴L95b比2257en bb快

楼主:
说到fc我想起来fc1180这个工具怎么看不到支持颗粒的列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是容量优先吗,我这就试试

选容量优先,别选速度优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容量优先,别选速度优先。

这个好像是芯邦的工具不过也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好像是芯邦的工具不过也可以参考一下

你眼够尖,这确实是芯邦的说明,我估计扫描原理类似,是可以参考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说到fc我想起来fc1180这个工具怎么看不到支持颗粒的列表

定制工具
用1179的支持列表就行,应该都支持

网友B:
选啥速度优先啊,就安国这玩意,配个黑片速度能高哪里去?完全没有任何区别,直接容量优先走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选啥速度优先啊,就安国这玩意,配个黑片速度能高哪里去?完全没有任何区别,直接容量优先走起 ...

一直搞3.0,首先考虑速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直搞3.0,首先考虑速度

一般来讲黑片或体质不好的就容量优先

网友:
惨了,很多杂牌U盘我都是低格 速度优先,ECC≤5,坏磁区过多我就丢了

网友:
想知道这个安国GTD版本支持英特尔8HCND1吗

网友C:
ecc=1,高级设定,扫描微调=严格,扫描次数=3,同步=关闭,超稳定读写=开启,设定bin级别,半容量扫描,低格。如果是20以后的版本,选中超强拷贝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ecc=1,高级设定,扫描微调=严格,扫描次数=3,同步=关闭,超稳定读写=开启,设定bin级别,半容量扫描,低格 ...

这么复杂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