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买了个尼龙厚度计,拆开看看原理

楼主(2023-02-13):
拼夕夕用券11包邮的厚度计,以前买过尼龙的数显卡尺9块钱大概,但是只有1位小数精度。
逛闲鱼发现有2位精度的厚度计,马上去拼多多搜,果然比闲鱼便宜
到手发现做工很差,毛刺很多,精度一般,测量结果可能偏大一点。
外壳跟我那个卡尺应该是相同模具

↓四个螺丝在标签下面

↓结构简单,一块主板,活动板上也是铜箔,我也不知道测量原理是什么,盲猜是检测电容变化?

↓结构简单

↓核心就是主板了。主板做工还挺精致的。

↓精度不行,试着往卡口的两边各粘了一个铜垫圈,试图增加测量准确度,效果未知。

好了就到这里,准备再买垫圈粘到伸缩杆根部防止乱晃。

网友:
没有搞个布料测量试试

网友A:
没精度不就是一个玩具?

网友:
有一个机械指针的测厚仪,一样的功能,但是吧,便宜货,唉

网友B:
可以量测一下重复精度,同一材质同一位置,复测20次看测量结果误差!

网友C:
用塞尺测试下精度

网友:
和电子卡尺一个原理,这货纯属垃圾货,毫米级差不多

网友:
长见识了,和玩具数显卡尺有一拼

网友D:
如果一般用途,做个参考还可以吧,如果真的是需要精密的,还是买正品的吧。

网友:
就是测电阻的变化的

网友:
说错了,是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精度不就是一个玩具?

差不多玩模型量个数就行。差不了太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量测一下重复精度,同一材质同一位置,复测20次看测量结果误差!

试过,还行啊,算比较稳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塞尺测试下精度

木有塞尺啊。用电机轴测试了一下,还凑合,伸缩杆能晃动,晃动会导致测量偏差。我搞了个铜垫片粘到伸缩杆出口那里固定住伸缩杆,应该有帮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一般用途,做个参考还可以吧,如果真的是需要精密的,还是买正品的吧。 ...

我就是玩模型测点轴径之类的,有个数差不多就行。干活当然不能用这个了。

网友:
不做精密测量够用了,板子看着挺亮

网友:
11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啊

网友:
没有精度,就是玩具,买来能弄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