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绿联 2.5寸 usb 硬盘盒改装 3.5寸 硬盘易驱线

楼主(2023-02-13):
之前用我家云折腾了个NAS,后来升级成了NUC,我家云就出掉了。内置4T硬盘没人要(主要是300块4T的盘也没人敢要哇)。

然后寻思可以整个3.5寸硬盘的易驱线,用来冷备份资料。淘宝价格得有几十块,还得带上12v的电源,觉得太麻烦了。
想到我已经有一个2.5寸的硬盘盒了,并且之前记得说是两种硬盘的接口是一样的,但是2.5寸没有用那些电源脚(这点需要向大家求证!)
此外之前买的诱骗线也一直没用上,此时就能用上了
所以萌生了改装的想法。效果如下

看上去不是很稳妥,但是目前没想到什么问题。

我真是很喜欢我做的这个取电线,可惜没有热缩管了,不然还能更结实整洁。诱骗器配合我的手机充电器,可以输出5v、9v、12v电压。功率最大67w
这样就能省掉好多电源。

使用步骤就是,先连接12v线,诱骗线调整电压到20v,之后usb插电脑。需要等好一会儿才能读取到硬盘。
拔掉的话,需要先弹出,等硬盘盘片停转之后再拔(硬盘本身应该突然断电之后磁头会弹跳到着陆区,但是我没看到电容,感觉这样还是有风险的)

写的速度大概是150M每秒,有时能到170
读的速度差不多,具体速度没有测试,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,我可以测试一下把结果放出来。
(这里有个小插曲,据说如果缓慢插入usb3.0设备,那么速度只会有usb2.0的速度。这一点在我这里体现就是,如果插入比较慢,最大写速度只有40M每秒。据说是因为usb3.0的数据线位置比较靠后,导致认证阶段出现了问题)

最后展示一下绿联硬盘盒的拆解方法

刀片插进去一点,然后撬动。如果可以撬动,就插进去移动刀子,只要不用蛮力应该可以无损拆开

网友A:
12v供电线应该用个插头插座连接,避免插错烧硬盘。

网友B:
外壳开DC圆孔,网上几毛钱买一个5525的DC座子,再接12V电源就能用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2v供电线应该用个插头插座连接,避免插错烧硬盘。

是这样的,已经购买了接口。想了一下,确实有插错的风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外壳开DC圆孔,网上几毛钱买一个5525的DC座子,再接12V电源就能用了啊

是有这样的风险,已经购买了插口和插座。不过盒子本身并不能装下3.5寸硬盘,所以还是只能当作易驱线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2v供电线应该用个插头插座连接,避免插错烧硬盘。

请教一下dc接口不同规格和功率的对应关系,如果是不知道比较细的那种能不能通过30w的功率。硬盘满速运转瞬时功率好像有这么大

网友C:
我的改了没成功,不能识别硬盘。难道还跟芯片有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改了没成功,不能识别硬盘。难道还跟芯片有关?

插上之后要等好久 至少20秒才能读到。你是什么盒子呀,也是绿联吗?

网友(2023-04-27):
我还是喜欢用易驱线。稳妥。现在就是插了个2.5老硬盘。就专门用来下载的。让它飞起来吧。也飞了好几个月了。其实硬盘的杀手大部分是电源问题。然后长时间下载,这两点确实伤硬盘的。

网友D:
易驱线设计一体,安全些,这样改是不是容易出问题,掉电了容易坏硬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易驱线设计一体,安全些,这样改是不是容易出问题,掉电了容易坏硬盘

是的,也就是做做冷备份。如果经常用肯定还是要易驱线或者盒子的

网友:
这个办法好,螺柱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