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西门子洗碗机泵修好了发现水盘坏了

楼主(2023-02-13):
已经拆下来了,戴上橡胶手套,把洗碗机侧面和底部的两个盖子拧下来,大力出奇迹
然后把盐仓拆下来,水盘就好拆了
但是水盘上的一个水管和阀的管子很难拆
我打算先买点AB胶粘一下破损的地方,看看行不行,不行的话我就买一个了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泵用玻璃胶和扎线带固定了
然后发现还是漏水,把外壳拆开后发现水盘坏了
这个要怎么拆啊,感觉好难拆,需要用什么特殊工具吗
这个水盘是通用的吗,需要把盐仓拆下来吗
咸鱼大哥说可以用AB胶粘起来,但是我觉得还是换一个方便点吧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请问下怎么装紧,机器很老了

自己装了半天,还是不行,需要买点什么配件吗
麻烦大家帮我看看

网友:
内有密封圈估计两者卡的比较紧,涂点润滑油试试呗!

网友:
这个没用过

网友:
那个灰白色的不是弹性卡箍吗  应该是靠这个抱紧密封的。换一个试试

楼主:
我昨天在咸鱼问到一个大哥,让我打玻璃胶,昨天已经弄好了,等干透了试试

网友:
胶+钢带卡箍,再搞个钩子吊着不让萎

网友A:
洗碗机的底板怎么拆下来呀?

网友B:
省下洗碗的功夫都花在修洗碗机上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洗碗机的底板怎么拆下来呀?

就是靠面板那边有2个螺丝,拆下来后,中间有个卡扣,撬一下就往外抠出来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省下洗碗的功夫都花在修洗碗机上了。

没错,发现蒸汽泵不加热了
搜了下可以换那个加热膜,加热膜定做要100多,拿回来还要自己焊,工程好大
纠结要不要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