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IS903贴上这个Nw862怎么芯片精精灵看不到闪存颗粒信息

楼主(2023-02-13):
镁光的nw862
说是128G  MLC
同一家买的64G双贴量产都没问题。
唯独这个单片128的,贴一片也没大小信息

感觉贴的应当没问题呀,都重贴好几次了,都是在芯片精灵下没有闪存大小及任何信息,量产自然不可能成功的。

这个NW862倒底是什么芯片呀,难到还有903不支持的芯片?

还有,这个903显示的是A4版,和A5版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3D MLC   猜测ID是2CA46432AA05,VCCQ1.8V, 903主控板给到的是3.3V

网友:
芯片精灵 几年没更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3D MLC   猜测ID是2CA46432AA05,VCCQ1.8V, 903主控板给到的是3.3V

那不会芯片已经烧了吧

网友:
903不支持这个芯片吧,所以不识别

网友:
2楼说的对。这个制程的颗粒只能用1.8v vccq才能识别,这个板子只能3.3v vccq,所以不识别。
去找能改1.8v vccq的903板子吧,或者上3281或3268更适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