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TPS40057的DC-DC电路如何调整输出电压

楼主(2023-02-13):
一块TPS40057的DC-DC电路输出是固定5V,现在需要输出电压到7V,应该如何改,这个电路网上资料很少,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,谢谢

楼主:
清晰点的图

网友:
改电压采样电阻

网友:
7脚那两个反馈分压电阻

楼主:
谢谢提供的帮助已经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