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3000瓦电热水龙头改双可控硅切换导通控制

楼主(2023-02-13):
应坛友要求,
所以发此帖

首先改造龙头部分
需要拆解4个蜾丝

接出二组引线
一组是加热管
一组是龙头开关兼水压控制

抽出温度保险探头和热敏探头

确认加热管阻抗 16 欧姆左右

抽出的热敏探头不用装回去,待用,
装回温度保险探头使其与加热管串联后,
引出一组线,

此图內黑色线组即是龙头开关引线,
中下方那个孔,就是二个探头安装孔,
再来制作安装"出水口热敏探头"

电路控制盒部分,待续。
先补上电路图纸

网友A:
工作可靠吗

网友:
有电线外漏,安全吗?
能不能放里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作可靠吗

这是应坛友要求,
才改的第二个,
为了发帖拍照之用,
第一个已使用多日,
稳定性不错。

网友:
事关人身安全,不建议改装,而且改装的意义也不大。

网友:
原开关也能用好几年,触点坏了磨一下还能用几年

网友B:
总是感觉这种电热龙头不安全

网友:
总感觉这种不安全

网友:
里面的空间太小,不好改,只好放在外面,还有你这个感温探头暴露一根线在外面,这样真的不好看,好处是实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总是感觉这种电热龙头不安全

是的,
3000瓦,14A电流
单靠一个开关來控制,
确实感到不安全,
所以才想改,
改了之后,
心里就踏实了,
畢竟自己设计的电路,
自己信得过。

网友:
这个东西一直是不敢用

网友:
这么大的功率安全第一。

网友:
这种东西就是功率大,没有预留线真没不敢用,虽然 每次的时间不长。几年后要换。

网友:
不得不说,楼主的图画得很专业,赞一个

网友:
还是感觉不靠谱,

网友:
楼主改的不错,为了防止可控硅有时候会出现击穿短路故障,应该利用原来的埋入式120度超温保险增加超温自锁功能,即120度超温保险一旦动作,继电器切断总电源,必须抽掉插头重新插上才可以解锁。电路图画的漂亮!

网友:
如果不考虑恒温,只想降低龙头的水压开关电流,可以用一个220v的继电器,继电器线圈用水压开关控制,继电器触点控制加热管,继电器用30a的。我的想这样改,一直没有动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