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家用西门子冰箱改温控器

楼主(2023-02-13):
  家里冰箱冷藏室老是会结冰,就特意注意了下,感觉压缩机一直在工作,不停机的那种,温控旁边的补偿开关开了也不行。先后买了两个温控器换上还是结冰,放里面的蔬菜都冻坏了。

后来想到买个电子温控器改装下试试。

结冰了

机械温控器

内梅花螺丝

换的第二个温控器

温控器上也有两个调整螺丝,无奈调试了多次都不理想

拆个看看

买的电子温控器,自动判断加热或制冷模式
设定到3度是停机

设定到8度时开机,压缩机工作制冷

设定到温度延时3分钟工作

有P0 P1 P2 P3几种模式,对应停机 开机 延时 补偿

还是挺灵敏的

刚好有插簧,直接对插

电路图
把温控的输出线接到火线和压缩机的之间就行了

无奈在温控器附近没找到零线,照明灯上到是有零线,单冰箱门一关就断开了,上级不好引。
从冷藏室的排水孔引了根零线上去,另一头接压缩机上零线。

第一次照明火线没接,灯不亮了

接好后就亮了

试验了下温度探头放上面有2-3度温差,改放到下面了
绑在零线上

试用了几天,目前正常,希望耐用些。温感挺灵敏的,冰箱门一开温度就会发生变化。

网友A:
冷藏室多少度了?

网友:
还有这玩意

网友:
竟然是国产的加西贝拉压缩机,松下的好歹还是自己的压缩机

网友B:
“先后买了两个温控器换上还是结冰”,运气这么好?两个都有问题

网友:
改的不错,我想用电子的时间不会太长。

网友:
是个好办法,机械遥控器调整太麻烦,你这个办法好。

网友C:
我家也是西门子的双门冰箱,也会结冰,调温旋钮调到2,但自己会化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家也是西门子的双门冰箱,也会结冰,调温旋钮调到2,但自己会化,

我调1档了还是结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先后买了两个温控器换上还是结冰”,运气这么好?两个都有问题

也有可能温控器好的,放冷冻室冻一会温控器就断开了。但就是结冰啊

网友:
不是风冷不霜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冷藏室多少度了?

顾到了后背无冰,那还能顾冷冻室的冻货会不会化,不注意观察,感觉要被媳妇骂

网友:
原来还有这种东西

网友:
我家改的的比楼主更先进一点 原来机械温控报废 直接改装欣易的WiFi温控器 随时远程查看状态

网友:
冷藏室这么潮,不会有问题吧

网友:
本来想抄个作业,见到还要拉线去压缩机,放弃。

楼主:
探头放冰水混合物里显示-1 左右,另外还有温度补偿可以调整

网友D:
换电子温控器后冷藏可以了是否影响冷冻室的温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换电子温控器后冷藏可以了是否影响冷冻室的温度

应该问题不大,如果有影响调整探头位置,或者调整压缩机启动和停止温度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