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看看这两祖宗还有没有利用价值?IBM System x

楼主(2023-02-13):
图1和图2哪个还有利用价值,sata口的是不是能直接当系统盘来用?

楼主:
我先占个沙发,报价500,不知道合适不适合,大神们给点意见,如果slc颗粒这价格是不是也挺划算??

网友:
串口的可以当系统盘但是你的接口是SATA1.5的速度不是很快但也足够了。

网友:
拆盘看看颗粒

楼主:
肯定slc,盘现在不在我手里,价格合适就收了

网友A(2023-03-15):
引用 楼主:
我先占个沙发,报价500,不知道合适不适合,大神们给点意见,如果slc颗粒这价格是不是也挺划算?? ...

鸡毛  MLC好盘多了去  这价能买三个 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鸡毛  MLC好盘多了去  这价能买三个 ……

应该是slc,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