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蓝牙耳机的差分输出改普通耳机3.5单端输出。

楼主(2023-02-13):
应该不算新创意,打算用ats2825蓝牙芯片的差分输出改成直接用普通耳机用的单端输出,接线是网上找的,刚好我也买有同款的pam8908板。查ats2825蓝牙芯片有USB读卡功能,可以解码wav无损格式,但按照图片接线好似USB没有反应。求助ats2825的接线定义。如果搞好USB,以后打算改在老车机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来帮你。

太感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来帮你。

通过查你给的资料,这个芯片是单端输出的,也就是说左右声道共地。芯片带tf卡槽,可以解码除wav外其他无损格式,如flac

网友B:
两块板子共用电源吗?有干扰噪音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块板子共用电源吗?有干扰噪音没?

有点,正在尝试其他方法改善。

网友C:
看板子应该是老产品,现在不常见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板子应该是老产品,现在不常见了。

差分输出时,1 和54为右声道, 53和52为左声道。如何变为单端输出?如果1 或者52 为公共输出地,有电流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板子应该是老产品,现在不常见了。

板子是19年的,音质是不错的,网上查,不少音质好的蓝牙音箱或者解码用这芯片做主控,它的音质比普通的MP3好,低音高音合适,分离度也不错,久听不累。最主要的是1块钱一张,还可以解码无损及带蓝牙,香啊。想把它改造在老车机或者当成带蓝牙的MP3在家用,但单端输出就是有电流声,不算大,1,2 级音量比较明显,3级很不明显,4级以上听不到(共16级音量),暂停时没有电流声,切换歌曲瞬间也没有异响,有解决办法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