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乐雷士照明5W蜡烛LED灯

楼主(2023-02-13):
猛地一看还以为是雷士照明,结果是前面加了一个乐,蜡烛外壳一拆就碎了,可能是老化所致,这个底座是铝质的,手感挺好,还有散热孔,但是LED灯珠烧了一个,整体就不能使用,原以为灯架也是铝质,烧坏的LED边缘显示出灯架为塑料制品,看看此灯没有维修的价值,拍照留念

网友A:
来到论坛第一个学的就是阻容降压和恒流驱动的区别

网友B:
加一个乐字,感觉就比雷士高级多了。

网友:
雷土照明、雪士照明不好吗

网友:
阻容降压电路,咋说她是差了一点,寿命短了。

网友:
外形还是挺好看的,塑料老化了。

网友:
没有恢复价值,当备料板用还行。

网友:
照明灯我是坚决不碰阻流驱动的了,容易坏不说还频闪,这个受不了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这个灯,不知道是不是同款,

网友:
当备料板用

网友:
关键看用了多久?局部短时照明小功率阻容降压也没什么不好。

网友:
至少有铸铝合金零件,可惜工作半小时后发烫,容易光衰,到货后改电路,降功率好些。

网友:
短接烧了的灯珠继续用

网友:
底座是铝的,灯架是塑料的,这是厂家埋的坑啊。

网友:
作为备用件,维修时备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来到论坛第一个学的就是阻容降压和恒流驱动的区别

区别挺大的,还是恒流的性价比高

网友:
阻容降压电路

网友:
阻容降压电路的,省成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一个乐字,感觉就比雷士高级多了。

可以不用打广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