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可预设的维修电源0-55V,20A,合计成本约145元。

楼主(2023-02-13):
清单:网购 数控20A/1200W 可调电源,成本110。一块48伏40A充电板,成本15.
家庭冰箱用鸡蛋盒子,20;合计成本约145元。

网友:
经济,实用,性价比高的电源。

网友:
20a只能强制风冷了

网友A:
1200W。。。打死我也不信

网友B:
48V的板子电流最多5A

网友:
1200W 这功率够大的

网友:
这种电动车充电器,是指48V40Ah的电瓶的,一般最大充电电流4A。

网友:
你多少测试下电流再发帖嘛

网友:
1200W ..........功率够大的

网友:
48V的板子电流有40A,不是输出40A,是能充40A的电瓶

网友:
“一块48伏40A充电板,成本15”,原来是个电动车充电器啊,这样的话等于是小马拖大车

网友:
钱就是这样用没的

网友:
一块48伏40A充电板,有点夸张了,这种板子,电流不大,4A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200W。。。打死我也不信

中间加个20AH 48v的电池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8V的板子电流最多5A

中间加个外挂的20AH 48V的电池组,就名副其实了。

网友C:
48伏40A充电板,最大功率也就一百多W的功能,一般不超达4A,15买的电流可能就3A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8伏40A充电板,最大功率也就一百多W的功能,一般不超达4A,15买的电流可能就3A左右 ...

中间外挂一个48V20AH的电池组 就名副其实了。

网友:
测试下1200W满功率55V22A能否长时间可靠运行啊。

楼主:
4A的时候,电源组就开始风冷了。数控电源风扇6A下,还没有启动风扇。今天到此为止,明天还要去工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