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问下,电视机看不了2160p

楼主(2023-02-13):
下个电视剧,看不了,请问用什么软件能看呢

网友:
转换下就可以观看了

网友:
HEVC不能播放基本可以确定你这个盒子非常老旧,找AVC版本吧,俗称X264或者H264

楼主:
我这个是老电视,家里前年买的就能直接播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是老电视,家里前年买的就能直接播放

这个都要看芯片的解码能力,不支持265格式就放不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是老电视,家里前年买的就能直接播放

就算你换个支持这种格式的播放器你也看不了,外挂个新点的盒子吧

网友:
直接U盘插电视不能播放吗?那就是电视不支持H265格式了,如果有盒子可以插盒子上再输入电视就行了。

楼主:
在单位,看来是不行了,家里有盒子,今天是看不了了。

网友:
不是2160P看不了,而是H265解码不了,用新解码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