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DELL小输出口的异形电源,全部台系电容。主开关管500v的靠谱吗?

楼主(2023-02-13):
主PFC开关管 FCP16N60 RDS 0.26  https://html.alldatasheet.com/ht ... 980/2/FCP16N60.html

两个双管正激的管子是少见的富士电机FMV12N50E RDS 0.44 https://html.alldatasheet.com/ht ... 98/1/FMV12N50E.html

肖特基整流管安森美的肖特基B60L45G 45v 60a https://html.alldatasheet.com/ht ... /1/MBR60L45CTG.html

整流桥建兴的808 800v 8a

全部的台系金山和智宝,一个已经怀孕。就不介绍规格了,。。。小板上居然有继电器!N多NEC的光耦。开关管什么的用料还算厚道为什么不上全日系?

各位高手认为充电器,还有开关电源用耐压500v的开关管靠谱吗?余量这么一丁点。。PFC输出400V时,Vds得快480V了吧。。。长期使用的话·····

楼主:
我看长城的电源PFC开关管居然也是耐压500v的单管塑封F13NK50Z。这样设计余量不是很危险吗?

https://html.alldatasheet.com/ht ... 7/1/STF13NK50Z.html

网友A:
PFC的电容一般450V,开关管500V很合理啊

网友B:
500V很可以了,这是长期安全使用电压,短时耐压550V以上

网友:
电网没有突发的涌浪,这样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00V很可以了,这是长期安全使用电压,短时耐压550V以上

我看很多原来单管的电源都是耐压800v 900v的,余量很大。

就连比较劣质的电动车充电器都用耐压600v的。

网友:
500v余量是少了点

楼主:
是啊,很多都是耐压500v的

网友C:
楼主专业修电源的?种类这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专业修电源的?种类这么多

NO,只是无聊的时候去人家的维修铺拿点电源拆拆,看看用料,顺便坏的上拆点料下来。。

另外你觉得这么多都用500v耐压的开关管,靠谱吗。。

网友:
电容怀孕了

网友D:
小电源零部件太密集散热没有大电源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小电源零部件太密集散热没有大电源好。

都来谈谈经验呀,500v耐压的开关管靠谱吗?

大电容过来的电压是310v,到开关管估计是多少了,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看很多原来单管的电源都是耐压800v 900v的,余量很大。

就连比较劣质的电动车充电器都用耐压600v的。 ...

选用800,900v是因为电路没有工作在最佳状态,导致尖峰非常高,只能用耐压高的器件来克服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FC的电容一般450V,开关管500V很合理啊

我好像见过420v的电容,不复记得是不是主动pfc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很多原来单管的电源都是耐压800v 900v的,余量很大。

就连比较劣质的电动车充电器都用耐压600v的。 ...

这也不是经验什么的,都有理论公式可以计算的,不过有时候因工作状态的不同结果会是个范围值。

PFC是boost升压电路,理论上开关管受到的最高电压固定是PFC输出(一般380~400)加整流二极管0.7V。500耐压足够。
至于你说的单管电源,通常是反激形式,其开关管电压应力非固定。其受到的电压是:VCC+输出电压*高低线圈匝比(反射电压)+漏感尖峰电压。这里的公式取值(大约值)VCC=300,反射电压100多200,尖峰电压随占空比变化几十到一百多吧,算下来要接近600了,留20%余量和输入市电预最高240的时候,700、800的耐压更安全更耐用。

网友A:
另外,一些山寨充头你能看到耐压500V的13003,甚至不要吸收电路。
也能用是因为功率小的时候,直接用开关管的非破坏性击穿(自吸收)吸收了尖峰电压,增加点发热和降低点效率和寿命而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也不是经验什么的,都有理论公式可以计算的,不过有时候因工作状态的不同结果会是个范围值。

PFC是boos ...

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一些山寨充头你能看到耐压500V的13003,甚至不要吸收电路。
也能用是因为功率小的时候,直接用开关管 ...

高手!你认为电压和电流余量那个大会对管子寿命提升明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