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无聊的时候换一个灯的灯珠吧

楼主(2023-02-13):
去年表弟拿了很多电器给我,有好有坏,其中的玉米灯很吸引眼球,为啥呢,看图主要是坏得太多了,有10多个,一两年内坏的,我猜测是体积太小,功率大(12瓦),温度太高导致的,那么小的体积,上面居然有60颗LED灯珠,这特么才叫玉米灯,别的玉米灯上面熙熙攘攘的几颗灯珠,驱动是阻容降压,驱动没问题,如果功率做成3瓦5瓦的估计能用个10年八年的,现在这简直是浪费铝合金,大多数灯珠里面黑了,果冻也变硬了,昨晚上无聊准备换一个灯上面的所以灯珠试试,结果换了灯珠居然点不亮,大半夜的,也没找原因,直接扔一边去睡觉了,玛德辣鸡,

网友:
垃圾灯没必要折腾

网友:
这个灯很危险的

网友:
玉米灯本身发热就大,还给他带个罩子

网友:
不亮,新灯珠与旧灯珠参数不同吧?

网友:
该放手就放手

网友:
这修没什么意思

网友:
你这灯珠咋拆下来的,热风枪?

网友:
换了灯珠没亮,会不会是驱动也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这工程有点大呀

网友:
灯珠咋拆下来的

网友:
估计是驱动板故障,手动换灯珠太费功夫,有可能出现虚焊问题。

网友:
这种我一般就短路坏的灯珠,能用多久算多久

网友:
灯珠咋拆下来的????

网友:
是不是灯珠没焊好或者焊反了

网友:
先测驱动板好坏?
找出好的驱动板!
再逐个地用万用表高阻档测玉米灯上电珠,坏的焊下!好的电珠换上!

网友:
好像没多大的必要

网友:
同样好奇,灯珠怎么焊下来的~~

网友:
这种玉米灯LED端工作电流大了,发热严重,容易挂灯珠,建议降功率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