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60V三石充电器接上电池后始终亮绿灯,不充电,请教各位大神!

楼主(2023-02-13):
60V超威锂电池原装的三石充电器接上电池后不充电,始终是充满电的状态亮绿灯,接上电池测量输出端电压为70V,不接电池为61V,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检查修理,多谢!

网友:
电池满电的?放电点再试

网友:
把电池电用完再接上试试

网友:
检测到电池处于满电状态,出去转几圈再回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