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ps电源在停电时,USB发送什么信号通知nas关机?

楼主(2023-02-13):
ups电源在停电时,USB发送什么信号通知nas关机?

网友A:
电脑(nas)上会运行一个ups的上位机,通过usb(串口)通信

网友:
简单的可以硬开关关机

网友:
UPS有上位机程序,一般通过串口发送停电信号,上位机再处理。

网友:
系统下有运行ups管理软件,ups实际上是通过usb和管理程序通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脑(nas)上会运行一个ups的上位机,通过usb(串口)通信

遇到 以下应用程序阻止关机:
怎么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遇到 以下应用程序阻止关机:
怎么办

权限够高就能执行,最多等几秒

网友:
论坛人才真是多啊

网友C:
简单办法,路由器接市电,NAS创建脚本,30秒ping一次路由器,连续超时5次关机。时间和次数都能改,而且不受UPS品牌限制。

网友D:
ups输出的usb是HID Power Device协议, google之类一下可以找到协议和库, 如果usb发送什么数据由你控制, 首先确定usb芯片是不是可以实现该协议, 和它的名字一样, 它是在HID协议的基础协议上的协议, 算是HID的子集, 如果数据由你的mcu/soc发送, 并可控, 你可以参考一下现有库, 如果是ups用usb连接到设备, 那么它会自动完成, 剩下的要看被usb连接的设备是否支持该协议, 并可设置关机,

题外, 一般来说, 既然是nas版, 一般是有nas的吧, 一般的nas系统都是有ups功能的, 可以设置主从, 可以代ups在网络上广播, 这之后, 全内网广播范围内都可以任意接收并作出相应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ups输出的usb是HID Power Device协议, google之类一下可以找到协议和库, 如果usb发送什么数据由你控制, 首 ...

是不是nas替ups向全网喊话,全都关机了?是这个意思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nas替ups向全网喊话,全都关机了?是这个意思吗?

没错, 具体来说, 比如unt之类很多工具https://networkupstools.org/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简单办法,路由器接市电,NAS创建脚本,30秒ping一次路由器,连续超时5次关机。时间和次数都能改,而且不受 ...

既然市电都掉了,那你nas没ups还怎么运行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既然市电都掉了,那你nas没ups还怎么运行?

你就没看懂方案是啥。。。有些品牌UPS没有通讯端口。。。所以路由器接市电,NAS接UPS然后NAS里边写脚本去PING市电路由器。如果市电路由器不在线了。NAS就执行关机命令。。。(这个方案挺好用的目前正在使用中)

网友G:
我也想知道这个,想自己做UPS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也想知道这个,想自己做UPS

那啥,有个无脑方案,买个usb自定义按键,设置成电源键,拆开,按键两头接个常开型电位器,掉电自动闭合等于按下了关机,动手能力强的找个带关机键的老键盘拆开电路板自己飞线也一样

网友:
没通讯端口的估计是硬关机,有通讯端口的给传个话。估计是这意思

网友H:
SNMP协议  可以用单片机模拟,我已经成功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就没看懂方案是啥。。。有些品牌UPS没有通讯端口。。。所以路由器接市电,NAS接UPS然后NAS里边写脚本去 ...

建议详细讲讲,有一个问题,是不是要设置连续多少次ping不到,才要关机,否则容易出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SNMP协议  可以用单片机模拟,我已经成功

详细讲讲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