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求助,四线伏安法测量并联电阻应该如何连接和测量?

楼主(2023-02-13):
有N个电阻并联,通过单个电阻阻值计算出来并联后的理论值,实物电阻应该如何连接和测量,才能使实测值和理论计算值吻合?
这里采用伏安法四线测量!我想了三种测量连接方式,不知道哪种最正确。或者大家有没有正确的连接测量方式?
这个是不是需要什么哈蒙电阻原理?

网友:
这个要看具体阻值和引线阻值吧,如果是贴片的直接叠焊然后在焊两个铜片应该就差不多了,直插电阻直接扭一起呗

网友A:
如果引线电阻不能忽略, 3种接法, S测量线中均会流过电流,都不准.
不过既然引线电阻不能忽略,那你这n个并联的阻值就没什么意义了吧, 实际电路中表现的阻值,就应该是并联后和外电路接点间的电阻.

网友:
拆下来一个个测再计算,或者直接测并联后的,当一个处理。看不出理论值和实测会有差别

楼主:
不用考虑引线电阻,电阻引脚上有固定测试点,电阻以测试点之间的阻值为准!

楼主:
发个电阻实物照片,方便大家理解我的意思! 这电阻首先引脚不可能拧在一起(又短又粗又硬),其次不用考虑引线电阻,阻值就是引脚孔之间的阻值!

网友B:
这要看你的目的,是为了用0.05%的电阻做统计提高精度到0.02%,还是为了已有0.05%电阻要并联增加功率。
但是无论哪种都不能忽略引线电阻,否则4线和2线就没有区别了,4线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只是为了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。你无法判断三种连接方式哪种更好,就是因为对引线电阻的忽略。如果不考虑引线电阻,你三种接线方式是一样的。
分别讨论两种情况。
第一种需求,你的第二种连接方式更好。
第二种需求,你的三种连接都不好。采样端应该只连一只电阻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引线电阻不能忽略, 3种接法, S测量线中均会流过电流,都不准.
不过既然引线电阻不能忽略,那你这 ...

正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要看你的目的,是为了用0.05%的电阻做统计提高精度到0.02%,还是为了已有0.05%电阻要并联增加功率。
但是 ...

这里采样回路的采样点固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解

我也是感觉并联后,电路很复杂化了,我能想到的这几个方案,无论哪种方案,似乎都没法用单个电阻四线测量那种方式了,每路电阻似乎都会互相影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里采样回路的采样点固定的

所以我说你对4线的理解可能有点问题。4线不仅能消除接触电阻,严格说4线是为了消除不应计入的电阻,包括但不限于接触电阻和引线电阻。焊接不是说就不需要考虑引线问题了。你到底是啥需求,第一种还是第二种,你得自己分清楚,我才能给你给你方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是感觉并联后,电路很复杂化了,我能想到的这几个方案,无论哪种方案,似乎都没法用单个电阻四线测量 ...

我感觉你的需求可能是第一种。
如果你指一般情况那么图2的方案就可以,如果你就只是做一个那么可能还可以进一步优化,优化的基本原理就是用排序不等式

网友B:
最后一点哈蒙不是搞这个的,如果你要用1Ω电阻,把10Ω传递到0.1Ω,或者反过来,用的是哈蒙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后一点哈蒙不是搞这个的,如果你要用1Ω电阻,把10Ω传递到0.1Ω,或者反过来,用的是哈蒙方法 ...

应该差不多吧  我这也是要传递精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应该差不多吧  我这也是要传递精度

你是要1Ω对1Ω传递,还是10Ω对0.1?
这不是差不多,是不一样,大不一样。
如果你是1Ω对1Ω,那么不是第一种需求而是第二种

网友:
我的意见是:管他去,都测量一遍不就行了吗?

网友:
管他去,都测量一遍不就行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要1Ω对1Ω传递,还是10Ω对0.1?
这不是差不多,是不一样,大不一样。
如果你是1Ω对1Ω,那么不是第 ...

实际上我是10个1Ω并成0.1Ω,需要用电压采样确定电流精度,所以,这情况有点复杂了,10个四线测量再并联,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某些地方应该不是独立的了,某些电压回路引线应该也参与了分流。最准的办法可能是10个电阻独立,用10个电压表采样,但是这不太现实!我看过一些大佬的类似资料,貌似电压回路有时候还需要串联电阻均流啥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实际上我是10个1Ω并成0.1Ω,需要用电压采样确定电流精度,所以,这情况有点复杂了,10个四线测量再并联 ...

用图2的连接就以,diy可以用更好的机构。
电阻两端的连接用铜板,在圆周上均匀开孔,焊成个笼子。
中心开孔,导线从中心穿过焊上,导线两端,外侧做电流,内测做采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图2的连接就以,diy可以用更好的机构。
回头给你画个图

目前是图2方案,不过,实际上电压采样点不在正中间,在偏一点的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