颜值亮度兼具、双身双色皆宜:迈特明酷FT03手电评测

楼主(2023-02-13):
MATMINCO迈特明酷是手电圈里第一个将复古做到极致的品牌,勾起多少人对小时候铁皮虎头手电的回忆。FT斧头系列手电,经历使用14500电池的FT01、使用18650电池的FT02,发展到了使用21700电池的FT03,不断超越自我,给人满满的惊喜。
FT03不但有经典的单电池短筒身设计,而且还有使用211500长电池的长筒身,与虎头手电串联加电池后的长筒身更加相似,而且增加电量后能够带来更长的续航时间,实用性更强。
全新光源的运用,FT03能够发出10020流明的强大光通量,而且定制大口径双阶反光杯,能够带来聚光+泛光兼顾的照明效果,一筒在手、黑夜我有。
高颜值外观、限量版配色、高亮度照明、高品质性能,唤起回忆、照亮黑夜、妆点生活,FT03是个好选择。
新春限量红,将高颜值进行到底
熬了三年,春天终于到来,心情也跟着愉快。FT03除了经典的亮银色,还推出了喜庆的新春限量红,金光灿灿照亮生活。新款翻盖式硬质纸盒外包装,限量版还加了红色封套,外观一目了然,必须入手而后快。
新春福来,包装内部是切割泡棉收纳存储位,手电、电池、手绳、抱夹、说明书、质保卡、充电线、备用胶圈都整齐放置,无嗑无碰,安全送到手中。
MATMINCO迈特明酷FT系列手电外观一脉相承,修长筒身大灯头,外观设计独到颜值高,FT03的体型更大,长度141mm、灯头外径65mm,筒身直径25.5mm,一改尾部开关,转而使用侧按开关设计。
好处就是尾部平坦,可以倒立使用,甚至是换成长筒身,长度达到216mm,依然能够保持稳定倒立,配合柔光罩,FT03就成了一盏实用的台灯。
FT03使用高品质铝合金作为外壳,别看体积大轻量化是特点,单只净重只有170克,短筒的使用重量233克,长筒使用重量321克,拿在手上重心刚好位于开关位置,易于携带使用。
筒身质轻、坚硬、易散热、抗腐蚀,大货表面采用了金属亮银色,光可鉴人,尽显金属质感;限量版采用正红色氧化层,喜庆养眼,氧化层均匀厚实具有质感,可以进一步提高耐磨性能。
从外观来讲,FT系列在手电里确实是独树一帜,虽然复古,但同样具备现代感的设计元素,直接将颜值拉满,,可以说已经自成一派了,整体设计圆中带方、凹凸有致、细节丰富,体现了实用性和外观美学的结合。
短筒标配一只不锈钢原色抱夹,尾盖上还有一个金色可自由转动的手绳环,进一步拓展FT03的携带使用稳定性。FT03具备1米的抗跌落能力,使用时要注意保护灯头玻璃。
FT03的筒身是最细的部位,21700电池的使用使得筒身具有良好的抓握手感,灯头开口大、尾盖也比筒身稍粗粗,可以保证良好的握持稳定性,手电不易在手中前后滑动,如果能再设计个防滚就更好了。
FT03的筒身是等距的细密环纹,配合互呈120°的对称三向铣平面,带来良好的握感,换上长筒,依然能够保持筒身在手掌内不前后滑动,无论是否戴手套都能舒适使用。
全新大灯珠,将高亮度展露无余
FT03的使用了一颗昌达SFH55 正白光无果冻LED灯珠,可以看出4×4的分割设计,这是一颗16核灯珠,最大光通量10020流明,大面积带来更宽泛的出光效果。
配合大口径灯头设计的双阶橘面反光杯,外圈弧形负责聚光、内部环面负责泛光,可以形成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。
灯头表面采用双面镀膜防刮光学玻璃镜片,可以进一步提高光线透过率,大口径、大灯杯、大核心、橘面杯,带来160°左右的光线出射角度。
正对灯头可以看出外圈的黄色反光,这是聚光效果;内圈仍然保持亮银色,这说明灯珠的黄色没有被这片反光面反射,这是泛光区域,光线非常发散。
从光柱就能明显看出双阶反光杯,带来的双阶光线出射效果,中心主光柱聚光效果好,出筒几乎不发散,距离较远后约呈5°以内开口,亮度集中,可分辨率很高;泛光角度大约160°以上,而且亮度也不弱。
FT03的照明能够在正前方产生明亮的聚光区域,便于搜索查看,泛光带来超大、超开阔的视野,亮度充分,黑夜被大范围照亮,安全感油然而生。
FT03的聚光效果非常好,极亮10020lm,感觉有60%用在了聚光,中心光强能够达到8.6万cd,平直举起手电,光线集中向前,形成向前的照明,穿透性很好,配合大泛光的效果,亮度前后连贯,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手持探照灯,照明距离接近600米。
超大的泛光角度带来良好的铺路效果,上下左右一片明亮,可以看清周围环境的整体情况,也不会刺眼,视觉感受比较舒适,自驾露营、搜救探险、夜跑夜爬,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黑夜了。
FT03采用线性直驱电路,不是PWM调光,常亮档位没有频闪和啸叫,亮度恒定稳定的发光,对保护人眼视力有很好的作用,带来舒适的视觉体验。
无级调亮度,让快操作更加简单
手电一方面要亮,另一方面还要好用,这主要得看电路控制设计是否简便。FT03采用线性直驱电路,采用无级调光模式,亮度可以连续变化,可实现的亮度达到了无穷多。
外电路都采用镀金设计减小接触电阻、进而减小外电路压降,负极为双弹簧设计,既能减小电阻,又能不压凹极板,为双电池使用奠定基础。
灯颈部位设计了侧按开关,电子开关具有高按压次数,外部是直径为10mm的胶帽按键,胶帽表面是点状防滑纹。
侧开关位置安防合理,刚好位于手电重心,握满筒身拇指自然落在开关之上,开关触发有清晰的手感反馈,使用起来可以很快上手。
FT03是无级调光,大约是10lm~7000lm的变化区间,单击开关开启记忆亮度,按住开关实现向上增加亮度、松手再次按住实现向下降低亮度,到了需要的亮度松手即可,当达到最低或最高亮度,灯光会闪烁两下,单程调整时间约3.5秒,足够反应了。下面的动态图展示关机、调光最低点、中间亮度 、调光顶点、极亮几种状态。
关机状态长按开关将开启FT03的节能档位,大约是5lm作用,晚上使用眼睛基本不需要适应时间,也是个实用的设计。
任何状态下,快速双击开关,FT03将开启10020lm的最高亮度,为你迸发最大能量,再次单击开关回到初始状态,操作逻辑简单。
任何时候快速连按三下开关,FT03将开启爆闪功能,大范围、高亮度的快速闪光,是应急自保的合法功能。
开关内部还有一颗红蓝双色电量指示灯,手电通电且关闭状态,通过颜色和状态指示当前电量,既方便掌握剩余电量情况,也是一个黑暗中的位置指示灯,实用且酷炫。
双身双电池,将高性能极致发挥
FT03标配一颗带保护板的21700高倍率放电电池,容量为标准的5000mAh,保证了手电使用性能的稳定和大爆发力,尾盖使用端面导电方式,稍拧松尾盖就能实现彻底断电。
开关背面的位置,开有市面主流的TYPE-C充电接口,平时用胶塞封堵,可以根据电量指示灯的状态,很方便给内部电池充电。
充电电流约为2A,充电功率达到了10瓦,保证快速补电,充电中红色指示灯常量,充满电转为蓝色指示灯常亮,充电中也可以正常开机使用。
将电池充满,来看看FT03的实际性能表现,使用照度计和温度计来做做测试。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70厘米,得到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,可以看出无级调光过程占总亮度的70%左右,FT03的节能档位和极亮档位设计都是有实际意义的。
开启极亮照明后,功率约为100瓦,发热量也大,为了避免灯珠和内部电路过热,大约经过1分20秒后,FT03开始线性降档,降档后能够维持近似恒定亮度输出,等比例换算,也就是可以实现700lm长时间稳定输出。
FT03的功率比FT02和FT01都大,为了避免灯头过热,FT03的灯颈两侧开了较深的三道散热槽,再加上大口径灯头带来的超大散热面积,帮助快速通风散热。
从室内无风静态环境实际测试的角度看,持续使用约20分钟左右,发热和散热达到平衡状态,灯头和筒身的温度分别为46.8℃、45.3℃,不算烫手,筒身也在参与散热。
照度测试过程中,我多次手动双击开关开启极亮档位,FT03的亮度高点和降档后的低点,明确反映了线性直驱的特点,电量快用完时,降档后的低点在逐渐上升,约53分钟时红色指示灯开始闪烁,约1小时,FT03自动关机,静置一会儿,还能再次开机,如果不加人为干预,续航时间接近3小时不成问题。
考虑到更长时间的使用,迈特明酷为FT03定制了211500长电池,应该是两颗电池串接并联,仍未3.7V电压,容量达到了10000mAh,但是千万不要串联两节21700使用,高电压会烧坏电路。
长手柄更方便抓握使用,长电池可以显著提高续航能力,双倍电量,续航时间能够达到5小时以上,保证整个晚上充足的照明。
FT03为该采用两根密封圈,充电口胶塞密闭,官宣防尘防水等级达到了IPX6,试了一下泡在水里也不会进水,日常使用,风雨中仍能给你充足、不间断、不损坏的照明。
经典再延续,将好手电收入囊中
MATMINCO迈特明酷FT03同时推出的银色和限量款喜庆红,结构细节一致,可以随意拼搭,带来不一样的乐高玩法,既具有收藏价值,可玩性也很高。
记忆中的经典外形,长短筒双电池,高光效的LED核心,远泛兼顾的照明,灵活的无级调光,超长续航、优秀温度,现在去户外爬山或者露营,FT03更是将手电的专业性展现无余。
高光效、高颜值、高性能,选对用对手电,FT03准没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