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闪存的“充电”有什么说法?

楼主(2023-02-13):
前2天把2个山寨“闪迪”TF卡拿出来读写了一下,速度只有几个M,用U盘格式化工具慢速格式化后,基本恢复。这是TLC还是QLC不清楚(以前交的学费),想起来闪存有个定期“充电”的概念,是不是定期插入电脑通电就可以,还是必须格式化,或者用HDTune快速读取一遍,请各位老大科普一下。

网友A:
你让电量存在那里 呵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让电量存在那里 呵呵呵

所以我加了引号,只是一种说法。

网友:
用无线充电吧,放到电场里

网友:
你是说闪存的浮栅晶体管存的电子什么时候消失?好像各个闪存厂家有不同的时间,不是很了解

网友:
SSD的闪存上电后,主控据说会自动刷新闪存里的数据,甚至还会搬到另一个地方(写入放大之一)。

U盘的话就不知道有没有这功能了。

网友:
漏电了,太久了再读可能一直在做read retry所以读速度变慢了,写就不清楚了,跟FW机制可能有关把。只是插上去通电,如果FW啥都不干就没啥用,定期重新复写一遍是最好了

网友B:
有数据时,才存在电荷,格式话后数据都是000000......,因此也不存在存储单元电荷丢失的问题,这时不论放多久后再校验,速度都没影响。

正常情况下,几乎没有主控去主动刷新数据,因此也不存在插上“充电”这一现象,说插上“充电”就能解决冷数据问题的也只是某些人为了流量的乱科普,误导了很多人,然后传来传去成了真理。
读取也仅仅是读取,同样不会去刷新数据。只有主动去更新才会刷新数据。
固态硬盘除某几款冷数据掉速、出错严重的固态迫不得已必须要定期刷新数据以外,其余的也不会主动去刷新冷数据,因为每刷新一次对于这个区块来讲就是消耗了一次擦写寿命。

固态的trim:垃圾回收功能,是将删除的数据擦除掉,可以提高脏盘的写入速度——因为正常删除来讲只是删除了其文件的索引,文件本身未被删除,下次写入数据时,若没进行TRIM,则要先擦除再写入,这时写入速度会降低。当trim执行后,下次再写入数据时就无需擦除操作,写入速度就会快。也正因为这个机制,固态硬盘勿删的文件,在一段时间后,将无法进行恢复。
固态的均衡擦写:可以刷新部分冷数据,但条件高又多,因此很少会触发到移动已有数据(刷新冷数据)的状态。首先就是写入量一定要高,也就是最小擦除次数与最大擦除次数的差距要大,不然只会在剩余空间里均衡进行擦写。

关于网上的一个例子:30分钟大法,实际也与所谓的“充电”没有关系。实际是硬盘出现了数据读取困难或固件出现读取困难,插上通电后主控实际是在不断的对问题数据重读和ECC校正(用专业软件检测硬盘会反馈为长忙、未就绪状态),直到读取成功后,退出长忙状态响应外部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数据时,才存在电荷,格式话后数据都是000000......,因此也不存在存储单元电荷丢失的问题,这时不论放多 ...

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高手要回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数据时,才存在电荷,格式话后数据都是000000......,因此也不存在存储单元电荷丢失的问题,这时不论放多 ...

不少坛友遇到过3281放一阵子再测速就掉速的情况,而这个盘可能本来就是空的,这跟你说的有点不符。

一般我们针对TLC/QLC的固态,都是推荐经常上电使用,常用就不容易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,放着放着可能就丢固件了。

还有,如果一个盘的一半容量存放了数据,固件不会主动进行搬运,普通用户不存在大量读写的情况,那么这个固态在他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面,只有另一半空间是有读写的,而存放冷数据的空间,为什么只要经常上电就不会丢数据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少坛友遇到过3281放一阵子再测速就掉速的情况,而这个盘可能本来就是空的,这跟你说的有点不符。

一般 ...

第一个,3281的盘,请确定是否是空盘读取掉速,写入的掉速与冷数据是没有关系的。

第二个,仅为网上部分言论,无可靠论证和足够例证,无法验证。

第三个,请亲自测试!合格的固态盘,tlc闪存理论冷数据3年以上仍能正确读取,但不论你是否经常通电,冷数据区块的读取延迟会随其存储时间的延长而增大(增大的原因是数据读取困难程度,也就是需要的ECC强度增加)

网友:
1、漏电造成数据出错,没有绝对绝缘的材料,多少都是有泄露电流的。
2、漏的少无所谓,漏的多达到一定值数据就出错了。
3、电容充电原理的可以参考内存,也就是DRAM。内存里面会有专门的刷新电路,刷新周期是毫秒级的。
4、闪存多少也会有相关设计,要不然很难解释经常用没事,一旦长期不用数据大概率会出错的情况。

网友:
固件坏  充电有用吗  数据迁移也不是插上不动啊

网友:
各有各说法,实际中QLC的硬盘长期用的确存放的文件不会掉失,不通电几个月就容易掉失,网上有些人说新买的品牌固态QLC放上几个月机也开不了!可能通电时主控自主搬运数据,要看主控有没有这个功能,如果是没有这个功能,可能还真有这个说法!我平常还是把放电影的固态硬盘和U盘通通电放心点,都是MLC

网友:
这个说法比较奇特,但这就是事实,也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要不,给u盘、ssd,长期背一个充电宝在身上?当尿不湿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