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简单维修同事的小米小爱触屏音箱LX04,不起眼的地方偷工减料

楼主(2023-02-13):
餐厅吃完饭同事让我去他宿舍,帮他看个东西。

原来是他的小爱同学不通电,没法用了。

小爱同学的样子:

拆掉那俩小黑螺丝:

扣开背板:

这MicroUSB母口稳稳当当的没问题啊……
换了根线插上,居然上电开机了,说明问题出在MicroUSB公口上!

对比一下小爱同学的充电口和坛子的充电器的充电口:

发现小爱同学的充电口里面那个黑片明显薄很多,而公口的俩小弹片不会弹,
导致插上后松松垮垮,接触不良,就这个玩意:

找到了原因那就好办了,拿出尖嘴钳一顿捏:

再插上,直接上电开机了:

详细的小爱同学拆机图片:
1)《小爱触屏音箱》拆解图文
2)【拆机解析】小爱触屏音箱深度拆解,这样的做工你肯定想不到

真是没想到,整个产品做工都不错,居然在不起眼的地方偷工减料……

网友:
这是小米的一贯作风,用低一档的元件,在不起眼的地方偷工减料

网友:
原来是插头的小弹片出问题了,让同事换根线吧。

网友:
是不是时间久了弹片没弹性

网友:
拔插多了,有些松动

网友:
只要功能正常,使用寿命正常,省就省吧。

网友:
手机电源及线亦如此。

网友:
长的和天猫minicc很像,天猫系都是dc4.0接口,相对可靠,你这个直接改c口算了,

网友:
打出品牌就开始胡来了。

网友:
在不起眼的地方偷工减料

网友A:
提前换根线是不是就不用拆机了

网友B:
好人做到底,改成TYPEC

网友:
都是在省成本,不过使用上也要注意,大环境如此了。

网友:
好像一贯这样的

网友C:
个人觉得夹公头不如夹母座,稍微夹一下母座,调整一下接触面,否则换根线还会出现类似接触不良故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前换根线是不是就不用拆机了

他那原装的线和充电头子是一体的,换线的话还得配个充电头子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人做到底,改成TYPEC

手头没有立着焊的typeC口,只有躺着的全贴片的。另外换好了啥都好,没换好把聋子治成哑巴了就不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个人觉得夹公头不如夹母座,稍微夹一下母座,调整一下接触面,否则换根线还会出现类似接触不良故障。 ...

说得对,母口也应该夹一下

网友:
这个插口被淘汰是有原因的,真心不抗用

网友:
怪不得我的小米手机充电老是不稳定,仔细看了看果然如此,公头夹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