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移攰 CM201-2刷机

楼主(2023-02-13):
        前面设置全部没问题的,TTL线接好后,一直跑,没法输入口令,后来改为电视升级,五分钟完成后一直黑屏,(指标灯不亮)以为是电源问题,就断电了,

后再试试TTlL线跑,现在是跑到bootrom success,就不动了。也没法再输入,请问是不是这合子已变为砖了,没有办法再救了。求帮助!还有问题出在那那里(合子原来是好的,能看移动网络)

网友:
个人建议更换刷机包,试试。

网友A:
你这是 fastboot 刷没了,
必须拿同型号同省区的好机子的 fastboot,
重刷 fastboot ,
你拍摄你的盒子底部的机型貼标,
我看看你的型号和省区,
和我家的是否一样,
如果一样,
我就可以提供给你 fastboot 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 fastboot 刷没了,
必须拿同型号同省区的好机子的 fastboot,
重刷 fastboot ,

请问,通电后,灯也不会亮,是否与fastboot刷没了有关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,通电后,灯也不会亮,是否与fastboot刷没了有关吗?

是的,
你哂的最后一张图片,
就是 fastboot 丢失的现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 fastboot 刷没了,
必须拿同型号同省区的好机子的 fastboot,
重刷 fastboot ,

已上传图片,帮我看下有没有那个文件

网友:
bootrom成功,没有下文了,就是FASTboot缺失吗?

网友B:
我觉得fastboot没有问题,有问题的话就只出2 行字,但肯定是刷机包不对,emmc的包很好找,按板子型号去搜

网友:
cm201-2这个型号的板子特别多不同版本。所以在隔壁论坛的救砖区就这个型号的帖子能占3成,其次是cm101s,因为也分nand和emmc板子也分多型号,再就是ec6108v9,我无聊去数过,emmc的最容易解决,我的cm201-2ch是nand就没办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fastboot没有问题,有问题的话就只出2 行字,但肯定是刷机包不对,emmc的包很好找,按板子型号去搜 ...

刷机包没问题的,是移动电视盒子CM201-2 (Hi3798处理器) 刷机包,是网上买的那一种。奇怪是灯也不会亮

网友B:
我能肯定的就是你的机子没有问题,是你的包不对,你这型号第一次见,能拍个板子的正面来看看吗

网友A:
你这是新款的 CM201-2,
我的 CM201-2 是老款的(主板号 8273)。
你拍一下你的主板正反面图片,
看看你的主板号是什么。

网友C:
没办法了,如果没有原机备份,这就废了,这种运营商盒子有N多版本,同一个型号有不同的主板,不看清,乱刷必砖的,以主板实际型号为准,hitool能备份的,上来就刷,连退路都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办法了,如果没有原机备份,这就废了,这种运营商盒子有N多版本,同一个型号有不同的主板,不看清,乱刷 ...

以前,刷过二个,一个中兴,一个移动HM201,都在用或送朋友了,那时还不知HITOOL,这盒子用线刷时,跑不停,就用短接刷了,现在想想可能是里面的刷机包放的不对,我U盘里放的是线刷包,用卡刷方法去刷,其实一个好盒子没多少钱,主要是DIY时乐趣,还有各位师傅们的热心相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能肯定的就是你的机子没有问题,是你的包不对,你这型号第一次见,能拍个板子的正面来看看吗 ...

已上传,板子以刷前是好好在用的,先线恻不成,就用短接,现就这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新款的 CM201-2,
我的 CM201-2 是老款的(主板号 8273)。
你拍一下你的主板正反面图片,

我那个也不是新款,是二年前换的,以前用CH201,觉的慢,后来让移动换了CM201,主板好象没号。

网友B:
海思用的刷机包,卡刷和线刷是一样的,我测试过,线刷也就多了一个分区表而已,分区表可以通过bootarg这个文件自己制作,现在是包不对所以刷不进去,外壳底部应该是那个二维码挡住了这个盒子的厂家,我对比了一下,你用这个刷机包试一下,海思的机子刷不坏的,大胆刷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xluTMaqRFsJBo8Y6pFG5fA?pwd=gtjo
提取码:gtjo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海思用的刷机包,卡刷和线刷是一样的,我测试过,线刷也就多了一个分区表而已,分区表可以通过bootarg这个 ...

试了,还是不行,以前用R37短接还能刷机,现在短接也没反映了。现在准备用HITOO工具,再试试

网友:
楼主是用五笔打字吧